大家手里都在用什么电容表?

楼主(2018-01-26):
普通用用,不用那么高富帅的,普通的推荐一下。。。有时帮别人或自己抄板用!!

顺便问一下,有给人抄板的朋友吗,二层板,怎么收费。。有个客户说叫我帮他抄板,但是软件他又找是别人破解,这活没法接,抄完板不经过电路验证,我也没把握,,到时扯不清楚

网友A:
万用表, 胜利VC6243 同惠2816A, 感觉到手持电容电感表就足够了, 抄板差不多就行

2层板貌似300起步, 大了再加钱, 抄出来想修改下我的天啊, 难死了,铺铜不是铺铜,是用线一条条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 胜利VC6243 同惠2816A, 感觉到手持电容电感表就足够了, 抄板差不多就行

2层板貌似300起步, 大 ...

万用表不行的,信号处理很多都是pF级的小电容,应该测不准的

网友:
pF级应该要上电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不行的,信号处理很多都是pF级的小电容,应该测不准的

看你板子了, 高频板还是  LCR台式的吧,手持表测不了nh的

一般数字电路, 我用过最小的是470p, 34063电源

网友:
是德手持U1733C 最小到20PF,20uH

网友:
数字电桥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LCR表,又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几十元的LCR表。

网友:
买了台二手lcr,才几百块很好用

网友B:
我用的许老师的自制电桥,某宝买套件自己装的,200多元。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许老师的自制电桥,某宝买套件自己装的,200多元。

好用吗?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有没有3.0的固件给发一份aygcmy@126.com谢谢

网友:
38度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 胜利VC6243 同惠2816A, 感觉到手持电容电感表就足够了, 抄板差不多就行

2层板貌似300起步, 大 ...

抄了两次板是整块铺铜的,以前遇到过是一根一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