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31在什么情况下K端需要串联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8-01-26):
有款老产品,适配器,34V 1.2A 40W,反激副边反馈
典型的SOT23-6封装的PWM芯片+PC817+TL431
去年7月份发的机器,2000台,今年反馈7台损坏,拆开都是TL431损坏
初步怀疑是超出TL431最大耐压导致的损坏,因为负载是电机,有存在电压上冲
我想问下,再设计适配器时,输出电压为多少V时,TL431的K端就需要串入一个稳压管,已达到保护431的目的
手册上Vka最大承受耐压37V,最大操作电压,Vka为36V
有经验的坛友,请告知一二
还有由于稳压管的精度很差,最好的稳压管精度指标都在3.5%左右,串联了稳压管之后,如何保证适配器是输出电压的精度?
刚咨询了芯片的FAE,说串联的稳压管对输出电压的精度没有影响,真的没有影响吗???

楼主:
接法清楚了,这样接,稳压管的输出电压还是取决于431精度+分压电阻精度

大家在设计多少V输出的适配器上会串入稳压管?

网友:
D5 的A端需要对地加一个电阻,为D5提供偏置电流!
其实D5换成电阻功能也是一样的,当然对地的电阻不能少。

网友:
R24 = 17.4k , R25 = 9.1k ?    这个电阻值不对吧?  应该是配合 输出电压 30V 分压到 基准电压 2.5V。

网友:
耐压或者耗散不够,就要串,确实基本不影响输出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