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大功率快速手机平板充电器是5~9V是否智能转换的?

楼主(2018-01-26):
18W大功率快速手机平板充电器5~9V是否智能转换的?

(高通QC3.0闪充手机充电器头(支持QC2.0闪充,9V2A快充,华为FCP,三星AFC等快充协议)安卓苹果手机通用)

是什么原理及机制?

网友:
各家协议不一样,QC2.0的最简单(D+,D-上简单的信号就可以引出高压).其它的不了解.
现在有专门的协议IC,配合DC-DC芯片就可以输出对应的电压.

网友:
充电器和平板上都有协议芯片的。插入后先沟通,然后根据平板是否支持快充,再输出相应的电压。谈不拢就输出默认的5V

网友(2018-03-08):
QC3.0是按照协议协商的。可以输出3.6~12V之间的电压,按0.2V步进

网友:
都要协商的。

QC根据DN DP电压协商
MTK根据电流脉动协商

其他几家没了解

网友(2018-04-29):
它里面有一个协议IC的 协商后  确定设备最大可以使用多少V 多大电流充电,充电设备就通过同步升降呀IC调整输出电压电流给设备,平板里面有一个充电IC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标准的USB2.0,引脚只能支持到2A,再大就扛不住,要想超过2A的快充,唯独两个办法,升压或者加大电流,各大厂商有自己的解决办法,VIVO是把Micro引脚加粗,4A,华为支持QC,具体操作方式是用一个芯片来负责充电前的通信协调,具体你可以参看QC3协议,协调完成后,芯片内部切换到所需的电流或者电压档,然后出电,于是你就能看到9V2A,综上所述,不同厂商的协议不同,有可能你的充电器给别人充电,压根不能充电,因为有的有协调,有的没有,即使都有,也各不相同,几乎没法统一,真要做统一,也不是不可以,但成本就是个大问题,毕竟每个协议架构又各不相同

网友A:
快速充电会电池本身有损伤吧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A:
快速充电会电池本身有损伤吧

没有损伤,9v充电,手机内部有buck降压电路给电池充电,现在同步降压技术够成熟,效率高,发热小,所以才能将输入功率一步步提高,减少电池的充电时间,手机设计工程师会帮所有问题相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