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2VC MDK5工程转VC2017工程

楼主(2018-01-26):
装了keilcv957,结果如下,所以做了个MDK5工程转vc2017工程的工具。
绿色软件,直接运行。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楼主:
解决方法:重装MDK-523

楼主:
目前只支持uvprojx,即MDK5;MDK4没有测试。

网友:
你们是用VC2017做编辑器吗

楼主:
目前只有VC2017测试过,别的没有测试。

网友A:
大神绝对是个好人。。。
我有3个问题,请教下大神:
<1>我在VS2015环境下无法打开头文件,无法"转到函数定义"。请问支持VS2015作为编辑器嘛(我安装的是vs_2015_commnity)?
<2>之前本论坛也有一个类似的转换工具,但仅仅支持mdk4,额,它其中有个问题,需要手动实现#define __CC_ARM,否则uint32_t未定义,这里有这个bug嘛?
<3>建议将生产的VS信息打包放在一个文件夹中,看上去会稍微整洁一些。只是建议,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绝对是个好人。。。
我有3个问题,请教下大神:
我在VS2015环境下无法打开头文件,无法"转到函数定义" ...

1、目前只有支持VS2017,别的没有考虑,有时间再折腾。
2、文件包含#include<stdint.h>
3、正在改,还未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目前只有支持VS2017,别的没有考虑,有时间再折腾。
2、文件包含#include
3、正在改,还未完成{:handsh ...

期待楼主大作。。。感激。。。

网友:
感谢楼主,试了试,不错。

网友:
我用VS COMMUNITY 2015
14.0.25431.01 Update3能開啟轉換的sln
但是無法用F12跳轉到宣告

楼主:
最新更新
1、VC2017工程放在VC2017目录下

源码、欢迎修改。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网友:
万分感激楼主...

关于uint32_t问题,似乎还是没有解决,如下图:

下图是我随意从工程中截取的,所有使用uint32_t全部出现红色波浪线(我猜测mdk因为只有arm_cc编译器一种选择,所以宏__CC_ARM会被自动默认选择)。

下图(如果是使用论坛上另外一个网友的版本,在宏选项中添加如下宏,是可以解决该问题的),但楼主的程序,添加该宏,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建议,不一定正确哈
默认情况下,楼主将vs的.slu文件放在VC2017文件夹外面。
个人觉得也应该放在该文件夹之内,因为一旦修改mdk工程(增加文件或者删除文件等),需要重新构建VS工程,此时删除文件夹就好比删除所有VS相关信息,比较方便。
纯属建议,感谢楼主。

网友A:
默默的请问楼主:
楼主还准备继续优化该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默的请问楼主:
楼主还准备继续优化该程序吗?

一直使用这个程序,觉着不合适就改进
这是所有文件放在VC2017目录下,包括sln。

网友B:
这样可以用VS编译成BIN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吗?还是只是用到了编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使用这个程序,觉着不合适就改进
这是所有文件放在VC2017目录下,包括sln。 ...

严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用VS编译成BIN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吗?还是只是用到了编辑器?

这只能编辑代码,调试还是用MD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能编辑代码,调试还是用MDK

可以调用mdk的编译器编译吗? 另外可以在vs中添加(新建)文件吗?

网友:
build可以調用,debug還是要開keil

网友:
谢谢,方便了很多。用过别的编辑器,就不想再回keil之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