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热鼓风干燥箱可否用作电路板的恒温老化测试箱?

楼主(2018-01-26):
有批电路板需要做高温(80摄氏度左右)老化测试,请问这种电热鼓风干燥箱可否用作电路板的恒温老化测试箱呢?有没有朋友用过呢?

网友A:
这个箱子目测没有洞,不能引线外接电源,电路板不通电,老化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箱子目测没有洞,不能引线外接电源,电路板不通电,老化有什么用呢? ...

门缝处有硅胶密封条,放根电源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电源可以从顶部的排气孔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电源可以从顶部的排气孔引入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缝处有硅胶密封条,放根电源线应该没问题!

美国客户的标准是:
1.        升温到60度,保持一个小时,
2.        降温到-10度,保持一个小时,
3.        循环1~2步骤三次,
4.        恢复到室温25度。

埃斯佩克做完这个循环是13个小时,晚上放进去,早上拿出来。
供电部分充分做好各种异常断电保护,夜班隔一个小时看看。

网友:
可以,我用过…

网友:
有一台,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