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及其驱动芯片 的步距角,以哪个为准?

楼主(2018-01-26):
关于步距角、细分方面的知识,不太懂,没接触过。

问题如图: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度,如果驱动没有细分,则走一步是1.8度(整步)。驱动细分是把电机的一整步分成N小步,如16细分,就是据1.8度分成16步来走,即每步走1.8/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度,如果驱动没有细分,则走一步是1.8度(整步)。驱动细分是把电机的一整步分 ...

嗯,这个原理我看了篇文章确实是这样解释的。
麻烦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图中左边电机的step angle和右边电机驱动芯片的step angle到底以哪个为准吗?

网友B:
右边是一个步进为45度的电机在16细分下的真实步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一个步进为45度的电机在16细分下的真实步进表

实际我使用的电机是左边的参数,即步距角18°/1000

这个怎么和右边的电机驱动芯片给出参数结合呢?

网友C:
左边的电机参数感觉很特殊呀。18/1000,有这个步距角的电机?

网友D:
步进电机细分可以改进精度,但不能保证细分的精度(细分越大越难保证)!细分的主要目的是使电机运行更平稳,减少低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电机参数感觉很特殊呀。18/1000,有这个步距角的电机?

我也不懂,但是确实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细分可以改进精度,但不能保证细分的精度(细分越大越难保证)!细分的主要目的是使电机运行更平稳 ...

图中的电机和电机驱动芯片的两个参数不符,请问以哪个为准呢?

或者您一般做步进电机时,驱动芯片的参数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E:
实际步进角度=(18°/1000)/(驱动芯片细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步进角度=(18°/1000)/(驱动芯片细分数)

那我这个步距角是不是太厉害了。。。

网友:
是不是带减速呀,一般这类小电机,大步距角,然后带减速再出来小的。这样力矩大了,速度就上不去。另外,这类电机用高细分时,会出现响应不了

楼主:
综上所述,
实际步进角度=(18°/1000)/(驱动芯片细分数)
这个是正确的了。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1000,这个应该是电机里面已经带了减速了。

网友F:
这是带减速的  减速比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带减速的  减速比1/1000

骚带思奈,多谢

网友:
不知道热敏打印机的步进电机驱动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