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做一个手持示波器,请诸位勘误

楼主(2018-01-27):
首先是信号处理部分的电路(其他的不是不发,而是还没画~~~~),参考了很多手持示波器的设计,虽然画出来了,但是很多东西还是一知半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陆陆续续发剩下部分,还请诸位指教!

楼主:
正在码字中,稍等说说设计思路

网友:
adc和主控芯片有什么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同意。。。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楼主比魏坤更牛逼

网友:
估计最后战线越拉越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反对这种不友好的气氛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
别人做出来了不代表自己做出来了
就算照着做,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
强烈支持顽强奋斗!

网友:
支持楼主,过程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D:
继电器太多,会比较费电。
第一个运放的2、3脚搞反了。
一般运放输入有偏置电流,建议试试AD8065.
继电器C7的驱动方式怎么跟其它的不一样呢,建议和Q1交换。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只有自己折腾出来了,相关知识才是自己的。

楼主:
昨天本来想把思路发上来的,结果断网了,所以就没发。
今天上来一看很多人对此持很不乐观的态度,我表示很不理解。
做一个手持示波器,重点不在于示波器,而是在做这个行为本身。就好像做X一样,很多男人都关注在做,而不是爱。
自己做一款示波器,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些都是不去做的时候学不到的。你要做的东西别人做过了,而且做的很牛逼,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做了?你不做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做?有人可能会说没必要去重新发明一个轮子,但是这个和发明轮子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只是想对自己的水平有个了解,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一步而已。

楼主:
大概的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整体框架基本采用魏坤大大的方案,加入了高频分频电路(这个也是抄来的),ADS830/ADS831+IDT7204+STM32F407VE+3.5" TFT 320*480(带触摸XPT2046)+MB506+分频
首先,ADC使用ADS830/ADS831,同样用IDT7204作为缓存。本来计划用IS62WV51216BLL,但是IS62WV51216BLL是16bit的,不适合用在这里,或许以后扩展成为双通道的时候可能会考虑这个IC(还没做考量,只是随口一说)。
个人认为,整个示波器的硬件核心就在这个信号处理部分。

楼主:
2.4G频率计原帖地址: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952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太多,会比较费电。
第一个运放的2、3脚搞反了。
一般运放输入有偏置电流,建议试试AD8065.

感谢您的提醒,在电路中已作更正,另外,继电器准备换用磁保持继电器,可以降低设备功耗。

网友:
我看好楼主 能去参考很多设计 不是个光说不练的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的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整体框架基本采用魏坤大大的方案,加入了高频分频电路(这个也是抄来的),ADS83 ...

直接挂一个fpga吧,时序好控制,内部生成应该fifo很容易的。

网友E:
别太监了就行。我估摸着八成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太监了就行。我估摸着八成是,哈哈

就冲着你这句话,也不能太监了

网友:
支持楼主,我们玩电子的就是要多动手玩玩才能得出经验来,玩电子就跟人成长一样,要学会爬才能学走路,不可能有人会走路了我们就不去学。所以我是支持楼主你的。

网友:
4,5楼很牛bi啊,有本事别学模电啊,都是别人玩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
别人做出来了不代表自己做出来了
就算照着做,也是一种学习

同意,有很多事情,看似重复别人同样的工作,但自己做一次,能学习到更多知识的细节,所以请不要给楼主泼冷水,支持楼主,希望早日完工,如果能搞个开源套件啥的就更好了

网友:
也diy过示波器,软件只显示波形简单,要做得好用工作量也不小,缩放平移刷新率测量值计算等等,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魏坤能玩的,楼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也可能会玩。楼主如果永远不开始玩,那一定玩不过魏坤。都是爱玩这个的人,才聚在这里讨论怎么玩,要是你也会玩,你不妨说说你是怎么玩的?

网友F:
就做一个信号采集模块转换后送到手机显示怎么样?

手持表重点在便携!主要用于检查,观测,及存储!

如果调试的话,手持也不是很方便,调试除了检查,观测,及存储外还需要其他工具配合,所以优势不大!

编辑原因:补充字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做一个信号采集模块转换后送到手机显示怎么样?

手持表重点在便携!主要用于检查,观测,及存储!

像魏坤做的那个,原理图,源代码都给你了,想自己实现啥功能完全可以做到啊,自己写代码编译下载进去行了。
或者学习DS203那种,自己加个Arm处理器,软件全部单片机里实现,系统和软件分离,需要什么功能做个app,编译后拖拽进示波器显示的出来的移动磁盘里,开机直接用行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做过示波器,不过只做了软件部分,103做的,有些东西之前一知半解,做了之后才搞明白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己经历的才算是自己的,哪怕是一模一样抄的也会有很多收获!!!

网友H:
建议楼主上LPC4370,内置高速adc和lcd控制器,绝对比你离散元件的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主,如果能一步步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像魏坤做的那个,原理图,源代码都给你了,想自己实现啥功能完全可以做到啊,自己写代码编译下载进去行了 ...

只是作为用户提个建议!

要做的东西太多了,没时间去折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是作为用户提个建议!

要做的东西太多了,没时间去折腾!

作为用户当然不值得那么折腾,不过他们想自己做的都不是为了卖产品,为的是折腾过程能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做一件自己趁手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作为用户当然不值得那么折腾,不过他们想自己做的都不是为了卖产品,为的是折腾过程能学到很多东西,或者 ...

没错!搞技术的都这思路,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不过选对方向,二者兼顾!也不矛盾!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今年做一个手持式的示波器,不过我是打算长期做的,我在软件上重点参考了安富莱的一代和二代示波器http://forum.armfl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  ,硬件上参考魏坤,我提个意见,楼主做手持的应该考虑低功耗设计,考虑stm32L4系列,联系方式已经站内信了,希望和楼主多交流和学习。

网友:
Q1为什么变成共射极驱动了?
原理没仔细看,但你这里的位号太乱了,三极管有用Q的也有用D的,继电器和电容一样用C。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别听那些倒冷水的,自己做过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设计了,并验证了自己的思想,得到的完全不是一个示波器硬件本身能比拟的。另外一个,捕获偶发信号有没有考虑到

网友:
80Mhz  让我想起  LPC4370  内置的,妥妥的,有国外友人 已经高出 demo 了。 LPC4370  80Mhz ADC  3核处理器,支持 SDRAM 和 LCD控制器,感觉 简单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上LPC4370,内置高速adc和lcd控制器,绝对比你离散元件的方便。

LPC4370好东西啊~

网友:
支持楼主,哪有那么多第一或者唯一,学习的话能学到知识就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冲着你这句话,也不能太监了

哈哈,你这个帖子先收藏,坐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上LPC4370,内置高速adc和lcd控制器,绝对比你离散元件的方便。

LPC4370确实是个好东西,只不过这个价格也太贵了,而且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世界只需要米帝,其他都是垃圾,可以被净化

网友:
打击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说的是:在业余条件下,在魏坤的基础上提高性能,可能性不大。如果新手照做一遍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

走过才知道,示波器触发水很深,我这几天还在坑底呆着

楼主:
电源部分

楼主:
电工们是不是都还在上班?好像没多少人在线的样子

网友:
楼主加油  支持一下  等更新   希望不要太监了

网友I:
4楼说的不对,LZ根本没有魏坤的功力

to 楼主,431禁止在输出端并联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4楼说的不对,LZ根本没有魏坤的功力

to 楼主,431禁止在输出端并联电容

准确的说,禁止并联不大不小的电容,例如最常见的104。
要不就低到102,要不就很大,比如大到106就可以
考虑到你的基准源总会吸收一点电流,为了让输出尽量稳定,我总是使用并大电容的办法,而不是不并

楼主:
引用 网友I:
4楼说的不对,LZ根本没有魏坤的功力

to 楼主,431禁止在输出端并联电容

感谢您的提议,已将其容值修改为102,另外我确实没有魏坤的实力,所以才更要学习

网友:
支持楼主做,不要怕别人的冷水,别人做出来过就不需要做的态度本身

网友:
作个手机示波器 是不是更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提议,已将其容值修改为102,另外我确实没有魏坤的实力,所以才更要学习 ...

431的手册上写的就是不用并电容。我以前有个项目就凭感觉并了,然后波形就变成陡峭得了,后来不焊并的电容用的挺好

网友:
表示关注,我也想自己DIY一个玩

网友J:
楼主的正负模拟电源好像都是dcdc出来就直接用了,纹波会不会比较大,还有增益控制电路负端都用上12位da了,正端就用个电阻分压吗

网友K: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何必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能做的,魏坤已经玩过了。魏坤玩不了的,你也玩不了。何必浪费时间。

何谓浪费时间?
当我需要做项目的时候,魏坤可以免费帮我做吗?还是说你可以?
我做这个最重要的是为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正负模拟电源好像都是dcdc出来就直接用了,纹波会不会比较大,还有增益控制电路负端都用上12位da了, ...

纹波应该还好,厂家标称30MV内,我之前用MC34063做的负压电源纹波更大,有60-80M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正负模拟电源好像都是dcdc出来就直接用了,纹波会不会比较大,还有增益控制电路负端都用上12位da了, ...

用da是为了程控方便一些,倒不是为了专注精度

网友(2018-02-27):
ADS830/ADS831 这个adc芯片多少钱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概的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整体框架基本采用魏坤大大的方案,加入了高频分频电路(这个也是抄来的),ADS83 ...

IDT7204 这个芯片多少钱呢 lz

楼主:
引用 网友L:
IDT7204 这个芯片多少钱呢 lz

IDT7204 大概十几块,汕头拆机片,ADS830/831不清楚,我用的原厂样片,也用汕头货的话大概也是十几块,

网友L:
引用 楼主:
IDT7204 大概十几块,汕头拆机片,ADS830/831不清楚,我用的原厂样片,也用汕头货的话大概也是十几块, ...

这些 汕头货 从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些 汕头货 从哪里买的呢

X宝多得很,直接搜型号,十几块的那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多得很,直接搜型号,十几块的那种就是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我一年前也仿着魏坤的做过一次,AVR版本的,不知道为什么,在10K以下测不准。

网友:
示波器是很多年前的玩法了,楼主不如用AD9361做一个至6GHz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2018-05-23):
楼主加油,,顶你,你会发现坚持一件事情心理的历练要远大于最后完成的成果!

网友:
試試,就算不成也可學不少東西,這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对这种不友好的气氛

反对这种不友好的气氛

网友(2018-06-26):
看来楼上说的没错,楼主还是太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本来想把思路发上来的,结果断网了,所以就没发。
今天上来一看很多人对此持很不乐观的态度,我表示很 ...

支持一下!!!

网友(2018-09-19):
支持一下!!
同时,既然论坛已有大牛做过示波器,而且已经做得非常棒了,何不来点不一样的,比如,只做示波器采集前端部分,通过无线传输,将数据处理分析部分利用手机APP的形式来实现哈,个人拙见。

网友(2018-12-18):
别折腾了,除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