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蓝屏,蓝屏代码0x19,怎么破?

楼主(2018-01-27):
13年的thinkpad e430,安装win10官方的镜像后,运行一段时间就蓝屏,而且蓝屏后,再重启就找不到启动项,不能进入系统了,使用大白菜u盘,进入winpe模式,修复下启动项,重启,就可以进入系统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还会重复上面的现象,
安装win10之前,用的win7,基本没有蓝屏现象,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也试过,不行,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8-04-21):
各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吗?

网友:
硬盘快死了吧?引导区就老掉数据了

网友A:
搭车,昨天升级了win10,4K屏上,某些软件右上角关闭,大小的图标小到肉眼难以看清,怎么破?

添加:菜单的字也小得难以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昨天升级了win10,4K屏上,某些软件右上角关闭,大小的图标小到肉眼难以看清,怎么破?

添加:菜单的 ...

将某些软件的运行属性设置为兼容模式,可以设置其兼容的分辨率。点exe 右键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某些软件的运行属性设置为兼容模式,可以设置其兼容的分辨率。点exe 右键属性 ...

谢谢  回去试试。

网友:
突然蓝屏八成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