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百度云HTTP下载器

楼主(2018-01-27):
https://github.com/monkeyWie/proxyee-down

关于proxyee-down
项目主页GitHub@proxyee-down

使用教程

@官方编写
https://github.com/monkeyWie/proxyee-down/blob/master/README.md

@°只为大大编写
https://www.zhanghuanglong.com/d ... -magic-proxyee-down

软件下载
GitHub@proxyee-down/releases

BUG提交
GitHub@proxyee-down/issue

交流 0xAD38F0

HTTP下载器
使用本地http代理服务器方式嗅探下载请求,支持所有操作系统和浏览器(IE9+),支持分段下载和断点下载。

内置插件
百度云大文件、合并下载限制突破
百度云合并下载解压工具(可解压4G大文件)

需要电脑上安装有JDK/JRE,设置环境变量 EXE4J_JAVA_HOME --> C:\Java\JRE

可以自行前往下载,请根据操作系统和位数下载对应的文件。
https://github.com/monkeyWie/proxyee-down/releases

windows
根据操作系统的位数选择对应proxyee-down-x.xx-windows-xxx.zip文件进行下载。

非windows
根据操作系统下载对应JRE进行安装。
下载proxyee-down-x.xx-jar.zip文件

速度测试

网友:
mark一把,还有这样的工具,p服。

网友A:
之前也有一款下载神器,不过最近百毒抓得严,用那个软件的被封号了,现在那个下载软件暂停使用了。不知道用这个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一款下载神器,不过最近百毒抓得严,用那个软件的被封号了,现在那个下载软件暂停使用了。不知道用 ...

分享之后退出账号然后下载,不知道这样分享者会封号吗?

网友:
如果下载的是分享的网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90M的程序文件,  楼主这里加起来都不到30M

不知怎么用,  打开, 却不知怎么添加下载任务

网友C:
自从百毒网盘要输手机号后再也没登过,找资源直接大文件插件+IDM下载

网友:
好东西,

研究了一下,太麻烦,放弃了,可惜了pandownload不能用

网友:
记号先,一般是导出idm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M的程序文件,  楼主这里加起来都不到30M

建议看一下教程,安装证书,安装代理等等。

网友:
目前大部分被百毒封,只有一款不限速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百毒网盘要输手机号后再也没登过,找资源直接大文件插件+IDM下载

有教程不?实在不想用百度盘管家了

网友E:
无法下载90M的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自从百毒网盘要输手机号后再也没登过,找资源直接大文件插件+IDM下载

如何做到的 ?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下载90M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教程不?实在不想用百度盘管家了

之前可以,现在百毒封得严,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做到的 ?有教程吗?

之前可以,现在百毒封得严了,也不行了

网友G:
pandownload不能用了,现在偶尔用下双霖度盘下载器,不知道会不会封号

楼主:
度盘下载器
百度云不限速下载器,体验了下速度确实不错,感觉比用油猴脚本获取的地址更快,虽然地址从肉眼分辨不出区别,但是实际上下载速度确实不错度盘下载器,第三方百度网盘高速下载工具度盘下载器 2,也就是 dpdownload 第二代产品,由原作者双霖等人开发,2.0 版界面全新设计。并且采用了 Aria 2 技术,下载自动切换线路,支持设置超高线程爆速下载。

2018年1月16日测试仍然有效。

软件要调用百度网盘的 API,所以需要登录自己的帐号,这里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可以注册一个新的百度网盘帐号,把需要下载的资源用新的百度网盘帐号转存,然后登录这个帐号进行下载。 软件部分杀毒软件可能报毒,站长用的火绒杀毒并没有报毒,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可以在沙盒中运行。

下载地址

度盘下载器官方论坛下载
http://linesoft.top/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

度盘下载器蓝奏网盘下载
https://pan.lanzou.com/b106524

网友:
谢谢楼上,好人那

网友:
祝福好人平安。

楼主:
2.21
@monkeyWie monkeyWie released this 17 hours ago · 10 commits to v2.2 since this release
Assets
24.3 MB proxyee-down-2.21-jar.zip
91.7 MB proxyee-down-2.21-windows-x64.zip
87.9 MB proxyee-down-2.21-windows-x86.zip

27 MB proxyee-down-core.jar <------------------------ 每次只要更新一下这个文件就行。

Source code (zip)
Source code (tar.gz)

1.UI模式可选择GUI或浏览器
2.GUI模式下窗口大小可以调整
3.修复非IE浏览器下百度云嗅探模式不生效问题
4.修复下载速度快速跳动问题
5.内存占用过高优化

楼主:
91.7 MB proxyee-down-2.21-windows-x64.zi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MsENdp 密码: e649

楼主:
https://github.com/monkeyWie/proxyee-down/releases

2.22

年前最后一更,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1.修复断电导致下载记录丢失问题
2.修复gui模式下超链接会在窗口内跳转
3.修复自动解压路径某些情况下多一条斜杠的问题
4.嗅探模式优化,某些情况下乱弹下载窗的问题
5.修复嗅探模式选择关闭不被保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盘下载器
百度云不限速下载器,体验了下速度确实不错,感觉比用油猴脚本获取的地址更快,虽然地址从肉眼 ...

感谢~~~~~~~~~~~~~

楼主:
https://github.com/monkeyWie/pro ... aster/.guide/FAQ.md

常见问题
百度云下载速度太慢?
调大分段数,若还是下载慢可能单文件下载被百度云10kb限速了,请尝试批量下载(选中文件夹或多个文件一起下载)

百度云下载没有弹出下载页面?
若是下载文件夹,文件夹或父级文件夹名称中不能含有+号,有+号的话请修改名称后再下载。
其他情况请尝试登录再下载或重新分享文件再下载。

百度云下载的压缩文件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
使用下载器工具里的百度云解压工具进行解压。

关闭软件后无法正常上网?
打开IE浏览器,将IE浏览器里的代理设置关闭即可。

是否支持断点下载?
支持。

任务列表界面不显示下载速度?
点击任务列表中的任务圈即可显示。

下载进度一直不动或任务状态显示失败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下载链接失效了,需要刷新下载链接,具体查看:

刷新下载链接
当下载进度一直不动或任务状态显示失败时,可能是链接失效了需要重新获取有效的下载链接来继续下载。
操作方法
任务不要删除,再去下载此任务相同的资源,当弹出下载框时会有相应的提示。
点击确定,在下拉框中选中之前失败任务并创建任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教程不?实在不想用百度盘管家了

之前以为不行了,现在发现还可以用,Chrome浏览器+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https://github.com/cloudroc/baidu-nolimit,或者翻下去应用搜大文件)+IDM下载器(可以去www.zdfans.com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做到的 ?有教程吗?

之前以为不行了,现在发现还可以用,Chrome浏览器+百度云大文件下载破解(https://github.com/cloudroc/baidu-nolimit,或者翻下去应用搜大文件)+IDM下载器(可以去www.zdfans.com搜)

楼主(2018-04-28):
引用 网友G:
pandownload不能用了,现在偶尔用下双霖度盘下载器,不知道会不会封号

https://pandownload.com/

Pan Download
下载地址

本地下载 http://pandownload.com/1.5.4
网盘下载 https://pan.lanzou.com/b173323/

更新日志
v1.5.4
更新时间: 2018-03-10
更新内容:

修复分享链接打开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8-09-07):
https://pandownload.com/

Pan Download
下载地址

本地下载 http://pandownload.com/2.0.1
网盘下载 https://www.lanzous.com/i1s35uh

更新日志
v2.0.1
更新时间: 2018-09-01
更新内容:

全新界面
多账号管理
支持免登录下载
支持批量下载
新增批量重命名
优化体验及bug修复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H:
下载器还有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器还有用么

你试试PanDownload

网友:
pandownload可以使用

网友(2018-11-14):
proxyee down已经挂了。没法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