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A Pro 7 逆向工程利器

楼主(2018-01-28):
IDA Pro7是一款交互式的,可编程的,可扩展的,多处理器的,交叉Windows或Linux WinCE MacOS平台主机来分析程序,
被公认为最好的花钱可以买到的逆向工程利器。

IDA Pro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分析敌意代码的标准并让其自身迅速成为攻击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
它支持数十种CPU指令集其中包括Intel x86,x64,MIPS,PowerPC,ARM,Z80,68000,c8051等等。

安装教程

1、下载并安装IDA Pro 7.0 安装时输入IDA Pro 7.0 安装密码:qY2jts9hEJGy
2、安装完成后运行IDA Pro 7.0 Local  Area Network Patch .exe破解程序
3、点击Patch破解,如果无法定位到IDA Pro 7时,请手动选择。

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YKDyCc 密码: wdst

网友:
谢谢分享,听过很多,还没用过

网友:
ca,7都出来了,支持哪几种架构反编译?我用的6.6支持x86,x64,mips,arm

网友:
有没有mac版?

网友:
提示下图错误

网友A:
这是64位的,32位WIN10不能运行

楼主:
ida pro mac 破解版是IDA Pro 7.0的最新破解版本,ida pro 7.0 破解版专为Mac用户设计,
目前最优秀的静态反编译软件之一,ida pro for mac 破解版可以更好的反汇编和更有深层分析,
可以快速到达指定代码位置,功能非常强大。

Hex-Rays IDA Pro 7.0 for Mac也是许多软件安全专家和黑客的必备软件。

https://www.newasp.net/soft/346056.html
1、下载解压IDA Pro 7.0,将其拖放到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安装密码:qY2jts9hEJGy

2、右键显示包内容,将patch文件夹中的文件复制进去替换

3、破解完成。

4、压缩包内的IDA plugin,根据需求自行安装即可。
安装前,请开启任何来源。
OS X 10.12 及以上版本请使用下面命令行开启:
sudo spctl --master-disable

IDA Pro 7.0 For Mac(静态反编译软件) v7.0.170914 简体中文版
http://www.xp510.com/xiazai/Application/other/399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64位的,32位WIN10不能运行

是不是从7.0开始不再支持32位机器吗?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aiIYXu 密码: 1i9d

楼主:
WIN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jqIzGG 密码: i8ry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jqIzGG 密码: i8ry

请问和第一楼的有啥区别?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吧,没有测试。

网友:
有没有实例教程

网友:
是个神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网上也没找到系统的使用方法。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有新版了

网友B:
去年买了一套。ida加四个反编译插件总共4w多人民币

网友C: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86).zip (Windows原版)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MacOS)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86).zip (MacOS原版)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_Portable.zip (Windows绿色版)

这个下载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了一套。ida加四个反编译插件总共4w多人民币

正版软件,比楼上的功能强大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64位的,32位WIN10不能运行

我是win8.1 X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86 ...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 ... 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86).zip (Windows原版)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MacOS)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86).zip (MacOS原版)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 ... o_v7.0_Portable.zip (Windows绿色版)

网友D:
听说这个软件还可以生成c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这个软件还可以生成c代码

是的,不过我没成功过,哈哈

网友:
这么神奇,可以逆向出C

网友: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我也mark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试玩一下

网友:
好奇问一下,IDA的破解是不是也是用IDA反编译来完成的?

网友:
mark一下,IDA逆向神器

网友:
感谢 LZ 哦,以前用 5.5 版的干了不少事情

网友:
好强大的工具,Mark,备用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前用过一段时间,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破解加密固件很有用

网友(2018-03-27):
引用 楼主:
WIN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jqIzGG 密码: i8ry

IDA是亲破解多么,真牛x啊

网友(2018-05-09):
引用 楼主: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 ...

已经404了。

网友:
IDA要汇编功夫深才玩得起的

网友:
支持转成C语言,有时检查自己的产品加密程度是否够强,会用来校验

网友:
逆向工程利器什么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2019-01-03):
引用 楼主:
https://down.52pojie.cn/Tools/Disassemblers/IDA_Pro_v7.0_and_Hex-Rays_Decompiler_(ARMx64,ARM,x64,x ...

链接已经失效。能发现当时你部分的给我吗?谢谢朋友。

网友(2019-11-13):
好像不是完整版的,没有MIPS的

网友:
Version 7.0.170914 Windows x64使用中提示“Please use ida (not ida64) to decompile the current file”,怎么办?

网友(2020-11-19):
功能强大,正在用它反汇编MSP430的固件。请问楼主有没有7.0或7.2的SDK下载方式?

网友(2022-04-25):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错误:sorry the current file is not decomp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