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或24升到50V 50mA,有没有不需要外接MOS的DCDC?

楼主(2018-01-28):
需要一个50V的电,电流很小,最大不会超过50mA,正常情况下只有5到20mA。
输入可以是24V及以下的12V或5V。
因为电流很小,所以希望这个地方尽量用少一些的零件,少占点空间,封装好焊一些。
另外这个电源需要“干净”一些,希望避免断续工作,效率方面不关心,不需要节能,只要别发烫就行。
找了一圈,40V以上的不多,有几个,但还是QFN那类的,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谢谢了!(别上变压器……)

网友:
BOOST输出接电荷泵

楼主:
你是说类似于这种方式吗?
那么前面的Boost选用什么比较好?如果后面是双倍压到50,那ic的最高输出只要能支持到25或28就可以?
想找个SOT-23的,但如果用TPS61040是否太弱了点?有没有什么推荐?

楼主:
真是不太想用这个封装啊……

网友A:
你可以考虑xl6013,最高输入40v,最高输出60v,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只要你是用定制电感而不是贴片电感,就不用这么高电压的管子,那种带抽头的拓扑结构就和适合  我是单节锂电池升压到43V,用的是内置30V耐压管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不太想用这个封装啊……

SDB62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是用定制电感而不是贴片电感,就不用这么高电压的管子,那种带抽头的拓扑结构就和适合  我是单节锂电 ...

带抽头的电感叫做耦合电感,我在很多文档上面看到过,其中一份文档提到要使用松耦合的电感效果才好,不能像变压器那样紧耦合的
那么这种厂家对于这种电感很熟,设计起来很有经验吗? 或者你是只管匝数比,没有在意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xl6013,最高输入40v,最高输出60v,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感谢,确实有很多LED驱动IC符合条件,但没有将其作为普通dcdc使用过,虽然原理上没问题,但实际上会不会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譬如其Vfb普遍较低,还有纹波等,这些是否会导致结果与普通dcdc有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是用定制电感而不是贴片电感,就不用这么高电压的管子,那种带抽头的拓扑结构就和适合  我是单节锂电 ...

感谢,是的这种电感能做到,但目前不具备定制电感的条件(没大量,但自己缠又太多且一致性保证不了),这种电感能采购到现货的种类可能受限,所以现在还不能作为主选方案。。但确实是一种办法。

楼主:
噢这个SOT23但参数很猛啊
貌似与SX1308是一样的?
看来SDB628/SX1308都可用,真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抽头的电感叫做耦合电感,我在很多文档上面看到过,其中一份文档提到要使用松耦合的电感效果才好,不能 ...

松耦合是指耦合系数小于1吗?
还真不知道这个事,这会有什么影响呢?类似于变压器的气隙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耦合是指耦合系数小于1吗?
还真不知道这个事,这会有什么影响呢?类似于变压器的气隙的问题吗? ...

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121271
注意 SEPIC耦合电感回路电流
看这篇文章

网友:
lm5002 soic封装

网友:
3063,搭配一个倍压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121271
注意 SEPIC耦合电感回路电流
看这篇文章

明白了,感谢!

楼主:
感谢15、16楼,5002可实现,34063电压能实现但轻载时是间歇工作的不太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有很多LED驱动IC符合条件,但没有将其作为普通dcdc使用过,虽然原理上没问题,但实际上会不会 ...

主要风险就是输出电压漂移较大,毕竟vfb小,然而正常用着没出过什么问题,反馈就两种,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要精确控制输出电压,上一个电位器微调比较好(确保开路时>49V,短路时<51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抽头的电感叫做耦合电感,我在很多文档上面看到过,其中一份文档提到要使用松耦合的电感效果才好,不能 ...

这种BOOST必须要紧密耦合,否则漏感产生的尖峰较大,开关管电压应力大,二极管应力和匝比有关系 ,给飞利浦做过24V升压到280V,150W电源,典型效率》94.6%,开关管用150V或者200V,二极管400V以上。匝比大反射电压低,开关管电压应力小,二极管应力大;公司产品12V升压100V  30W LED驱动,管子60V,二极管150V,典型效率》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是的这种电感能做到,但目前不具备定制电感的条件(没大量,但自己缠又太多且一致性保证不了),这 ...

要接受插件的话网上有卖3脚电感,工字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风险就是输出电压漂移较大,毕竟vfb小,然而正常用着没出过什么问题,反馈就两种,电流反馈和电压反 ...

感谢,我先尝试BOOST+电荷泵的方案,之前用TPS40210做过这个,稳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受插件的话网上有卖3脚电感,工字型

感谢,我先尝试BOOST+电荷泵的方案,之前用TPS40210做过这个,稳妥一些。
这种电感会尝试一下,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BOOST必须要紧密耦合,否则漏感产生的尖峰较大,开关管电压应力大,二极管应力和匝比有关系 ,给飞利 ...

学习了,上面那篇文章也是这个观点,松耦合的纹波大应力也大,优点是效率高了一点点
下次试试用耦合电感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