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REAL ICE 自检通过但读不到芯片ID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28):
REAL ICE 用自带的检测设备检测时通过的,但是拿来读取芯片就读不到芯片ID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看各位能否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芯片要上电,忘了吧?

网友:
如果PlC和KEIL,JLINK能走在一起,真的很配哦!
现在的MPLABX慢的要死,调试器很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要上电,忘了吧?

芯片肯定上电的,毕竟能用ICD3 读取的 程序的

网友B:
REAL ICE 更新一下固件.可以手动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L ICE 更新一下固件.可以手动更新的.

结果一样的,还是读不到 id 的

网友A:
给个截图,帮你看看,有ICE的人应该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截图,帮你看看,有ICE的人应该不多的。

已经退给坛子里的兄弟了,从他那里买的,让他帮我解决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