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文件同步工具FreeFileSync

楼主(2018-01-28):
FreeFileSync官网地址:http://www.freefilesync.org/

随着各个网盘不断关闭,NAS不断被追捧,移动硬盘被发现还是最为可靠的文件备份方式。
但是每次文件备份的时候你是整个文件夹复制一次还是利用工具软件去备份那些改动过的文件呢?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文件同步工具FreeFileSync。

FreeFileSync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应用程序,可以跨文件夹和驱动器同步文件和文件夹。
您可以从其官方网站下载FreeFileSync。

你可以为你要备份的每一个大的目录保存一份同步规则,可以是单向同步也可以是双向同步,
然后下次同步的时候先比较一下不同的,然后进行同步即可把不同的部分快速同步。

软件的设置比较简单,稍微摸索一下即可掌握方法。

https://www.freefilesync.org/download.php

https://www.freefilesync.org/dow ... 7_Windows_Setup.exe

网友:
界面看着好复杂,还是synctoy看着简洁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研究下能同步网盘不,把网盘做映射到本机电脑里

网友:
一直用GoodSync

网友:
谢谢楼主,放假把资料整理下..

楼主:
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啊

https://www.goodsync.com/cn

GoodSync 正是一个 文件同步 和 文件备份 的软件,它可以游走于你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外部驱动器之间自动进行同步。
        无论是电子邮件、数码相片、MP3歌曲,交给它,一个都不会少...
GoodSync将高度稳定的可靠性和极其简单的易用性完美结合起来,无论是电子邮件、联系人资料、数码相片、苹果音乐、MP3歌曲,种种重要文件,都能方便地进行对比、同步和备份。

        在多种驱动设备之间自动同步和备份
无论是台式电脑、便携笔记本、网络服务器还是外置驱动设备,无论是通过局域网络还是互联网络,只要是你的重要文件,都可以自动同步和备份。通过使用创新性的同步算法 ―― GoodSync 将在未来数年中成为同步领域的领先者。

        易用又智能
鼠标轻点,更新无忧,混乱去无踪。最重要的是,可以用平静的心情享受一切――你的财务文件、工作档案、电子邮件、联系人资料、数码相片、苹果音乐、MP3歌曲,无论什么数据,你都可以轻松同步和备份,一切皆在掌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研究下能同步网盘不,把网盘做映射到本机电脑里

GoodSync:
GoodSync支持单向同步(备份)及双向同步,除了支持本机同步,
还支持以下网络同步:Windows Share、FTP/SFTP、WebDAV、公有云服务等,
另外GoodSync支持GoodSync Connect的方式,用户可以申请一个Connect的帐号,
这样就可以在不同设备(都安装GoodSync并且用同一帐号登录)之间设置同步。

楼主:
GoodSync 支持单向同步(备份)及双向同步,除了同步到本地磁盘外,还支持同步到以下地方:

GoodSync Connect(如果两台电脑都注册了,就可以跨电脑同步了,类似 Dropbox)
Windows Shares(局域网同步)
FTP/SFTP
WebDAV
Amazon S3
Google Drive
Windows Azure
Amazon Cloud Drive
SkyDrive
WinMobile

网友:
一直在用微软的synctoy,虽然不更新了,但是够用。

网友:
这个要研究一下

网友:
GoodSync 免费版本在30天内没有数量限制。超过30天后免费版本仅允许最多3个任务以及100个文件进行日常备份或同步。

网友:
摘抄一下,5个文件同步工具比较:

文件夹同步工具你会选择谁?(GoodSync/FreeFileSync/SyncToy/Allway Sync/Compare Advance)
对于那些常常对一些重要数据文件进行备份的人员来讲,找一款合适的强大的文件夹同步工具是必须的,这些软件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方便,不管是本地同步还是云端备份这些同步软件都能够实现自动同步,让我们的备份工作轻松完成,但如今这种文件夹同步工具确实非常多,下面把几款常用的拿上台面,看看你会选择哪一款。

一、GoodSync
GoodSync算得上是一款非常实用的数据同步工具,很多网站上打着最好用的、最优秀的文件夹同步工具,不错这款软件确实得到很多使用者的好评,最大的的特点是操作简单以及双向同步功能,通过该软件可以轻松完成移动存储设置与GoodSync完成两台电脑数据同步,现在的最高版本为9.4.8.8,该同步工具还支持FTP同步,在操作系统上也发布了Windows版及Mac版,但唯一不足的是收费软件,呵呵,好东西总有人去破解(请支持正版),不愿花银子的亲们可以去找找早期版本吧。

二、FreeFileSync
FreeFileSync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开源的文件夹同步软件,简单易用而且具有比较功能,通过比较可以很直观地比较出二个文件夹之间的差异并把比较结果显示在列表中,以便我们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文件夹同步,同时可自定义设置参数,有“包括”和“例外”两种过滤方式,可定义自己需要过滤的文件类型。

三、SyncToy
SyncToy是微软在2009年发布的一款免费数据同步软件,最新版本为2.1版本,功能也非常强大,界面相对其他同步软件较为美观,操作也非常方便,SyncToy可以同时管理多个目录系列,并能够进行合并两个文件夹为一个文件夹。SyncToy同时支持三种模式,synchronize(完全一致性,真正的同步) 、echo(单向同步,从左到右同步,但无法从右到左操作)和Contribute(增量备份)。

四、Allway Sync
Allway Sync是一款收费文件夹同步软件,该软件据说采用专用算法,该算法不依赖于系统时钟的准确性,有助于防止数据丢失,支持双向同步,多文件夹操作,操作简便。

五、Compare Advance
Compare Advance以其说是数据同步软件倒不如说他是一款数据对比软件,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快速地看到两个文件夹之间的差异,显示的信息包括两个文件夹的文件数量、占用空间、相同文件以及不同的文件信息等,当然同步功能仍然具有,但这款软件他的最大优势还在对比方面。

综上所述,GoodSync在双向同步方面有优势、FreeFileSync具有双向同步且有比较功能,SyncToy三种模式是他的亮点,Allway Sync安全算法上值得提倡,Compare Advance比较是他的强项,具体你选那个只能说合适你的才是最爱的,如果你正在使用以上软件并对以上软件些许看法及使用心得,那么一起来分享吧,因为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说呢

网友:
一直用total commander的同步功能,也很好用
还支持和ftp同步

网友:
我在用傻瓜式的:  SyncExp 绿色版

网友(2018-09-06):
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台式机和笔记本在同一个局域网,两台电脑不用设置共享文件夹,分别在两台电脑上安装同步软件,然后实现两台电脑上指定文件夹同步。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呢?

最近经常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之间切换,目前是使用FreeFileSync, 用U盘做中间媒介,先A电脑和U盘同步,然后再U盘和B电脑同步,比较麻烦。

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两台电脑分别安装同一款同步软件,在同一个局域网时两端的软件通过局域网协同完成两台电脑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