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不能设置读保护吗?设置了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8-01-29):
STM32F407VET6芯片,一个简单的闪灯程序,用J-Flash写入到芯片后能运行,但点了 Secure Chip加密后,芯片就不能运行了,重新上电复位也不行。这个功能在STM32F103,和STM32F030上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对了,我是用jink-OB烧写的。

网友(2018-12-31):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您后面有新的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