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汽车级超低功耗升压芯片

楼主(2018-01-29):
求汽车级超低功耗升压芯片
1. 模块用1个2.8V纽扣电池串联供电(实际在不同温度下输出电压是2V~3.2V之间),要升压到3.3V来给模块用
2. 要求电路超级简单,最好就是只有一个输出电容就搞定那种
3. 模块的电流需求非常小,峰值小于2.5mA
4. 最好是汽车级能到125°C的芯片最好

请莫坛大神支招,感谢!

网友:
貌似只有电荷泵芯片了。

楼主:
大神给个型号参考参考呗

网友:
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了,这个真帮不了你了,没弄过这样的应用。
如果是我来做这样的操作,可能会选择可以支持2-3.3V工作的低功耗MCU,平时关闭或者休眠待机,唤醒之后,再启动需要3.3V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的设备部分的升压芯片,小电流的,估计也只有楼上几位推荐的电荷泵芯片了,大部分用电感的小电流效率都比较低,少数效率高的,价格高,不易采购,若是用了,那等于给公司老板和采购挖坑

楼主:
感谢ilikemcu老大的答复。我感觉,用单节电池供电的应用应该有不少产品才对,单节电池电压通常都很低,

网友:
把速度传感器做成一次使用方式,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还没找到,继续。。。

网友(2018-10-17):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流小的确实可以用电荷泵,外围就几个电容,可以去TI官网找一下。

网友:
用1个2.8V纽扣电池串联供电,如何理解?1节电池怎么串联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