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铅酸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8-01-29):
充电电压为27V
蓄电池为24V 26AH
请问充电的三个阶段的问题:
1、第一阶段恒流充电,电压不断上升到哪个值转入恒压充电?
2、恒压充电到电流下降到多少ma认为蓄电池已经充满?
3、第三阶段进入浮冲电压是多少,浮冲什么时候结束?

谢谢。

网友:
车上的铅酸都是直接恒压充的

网友:
看蓄电池手册吧

网友:
24V的直接恒压 充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蓄电池厂家有给出充放电曲线
同学你是专门研究电源设计的嘛
不是的话 还是直接买个蓄电池充电管理模块吧  一个就几百块,便宜的可能也就1、2百
在下曾经研究过发现没必要  浪费了大量时间不说 根本没有厂家做的专业 而且非专业设计的电源管理模块肯定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蓄电池厂家有给出充放电曲线
同学你是专门研究电源设计的嘛
不是的话 还是直接买个蓄电池充电管 ...

应该也没有你想象这么严格,不是做电动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