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下载win10系统的网址,想试试一些新特性!

楼主(2018-01-29):
企业或专业原版就行,不需要xx电脑店装机一类的,最好能免费激活

网友:
msdn我告诉你

楼主:
这里下载的能正常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下载的能正常激活??

企业版,激活服务器重新设置下指向,很EASY.

网友A:
秋无痕 Windows 10 Ver.1709 64位 集成安装增强版 V201710
自动激活增强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8mOTAy 密码: 3bqh

网友:
淘宝上几块钱买个序列号。

网友:
一般都是在我告诉你上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秋无痕 Windows 10 Ver.1709 64位 集成安装增强版 V201710
自动激活增强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 ...

这个不会有什么全家桶把

网友:
可以看看无约而来的博客

网友B:
官网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有

官网的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的给个链接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友D:
win10 BUG 多多,电工暂时还是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 BUG 多多,电工暂时还是不用了

同意哦,就office软件就一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有什么全家桶把

不会,系统安装结束后,会有常用软件和必备软件安装向导,你可以选择不安装、或者安装哪一个。
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有什么全家桶把

跟你说了,直接下载微软的光盘镜像,然后用KMR激活服务器激活,激活服务器可以自己搭设,或者买个路由器刷有KMR固件的,多省事,外面的激活软件是不是有全家桶估计很难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 BUG 多多,电工暂时还是不用了

用了快两年了,没发现什么BUG,人品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10 BUG 多多,电工暂时还是不用了

用了几年了,没发现有什么用起来有啥BUG

网友:
先用WIN7破解正版升级WIN10,后面怎么搞都是默认正版的WIN1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了几年了,没发现有什么用起来有啥BUG

我装的WIN10企业版64位。

我发现的有:

1. 有个什么快速启动,会导致黑屏时转圈,启动不了。网上查了半天,进去一个地方关掉快速启动,可以每次都开机正常了。可能跟我的笔记本有关。
2. 开始菜单里的应用商店,在管理员登录的情况下打开不了,又是查找半天设置了下才可以点
3. Keil拖到窗口时在距离几公分远处有一条虚线残影,不知道是否跟屏幕1080P分辨率有关。
4. 自动更新已经都关闭了,不知道为啥还自动更新
5. 输入法明明我设置了默认输入法为谷歌输入法,每次开机又切换成自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WIN10企业版64位。

我发现的有:

1. 这个和BIOS的休眠支持有关,老的本本或许因为支持度有限出现问题,我没遇到过;

2. 我用的TLSB版本,没有应用商店;
3. 我常用IAR,keil没怎么用,页眉出现类似现象,所以不好判断;
4. 自动更新一直开着,未出现问题
5. 我把默认输入法改成英文输入法(增加英文语言支持),从未出现故障。

这些或许是因为我用TLSB版本的缘故,这个版本系统更新频率低,一些新特性不会很快应用上。

网友F:
如果是最新系统,微软官网满速下载,自己激活就ok了。msdn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最新系统,微软官网满速下载,自己激活就ok了。msdn太慢。

兄弟,自己激活怎么操作?

网友:
我用TWM000的系统,感觉还OK,用的是WIN10 LTSB版本,自带KMS自动激活

网友:
二楼为什么总是这么神…

网友(2018-02-28):
微软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秋无痕 Windows 10 Ver.1709 64位 集成安装增强版 V201710
自动激活增强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