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成各种音频数据软件请教

楼主(2018-01-29):
各位,有什么软件能使用win7的音频输入口,生成fk = 16 k(或者其它的采样率) ,采样位数为16/20/24,单/双声道,各种音频数据的吗?

网友:
这不就是录音吗?

网友A:
audition简单易用,采样率和位数看你声卡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dition简单易用,采样率和位数看你声卡支持了

audition 将一个44.1K采样率的音频格式转换为其它采样率的,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它是将音频直接从数字转换为模拟,然后重新采样?

网友:
mark一下,以前电脑上存有个音频处理软件可以生成音频,忘记叫什么名字,回去找一下发上来…

网友:
matlab,直接生成

网友:
说错了,不是输入,是输出....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