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920无线通信有时接受异常

楼主(2018-01-29):
我使用LT8920模块来调试无线,一开始发射接收正常,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接收端就会接收到一些乱码,发送过来的数据就全变了,需要重新配置才可以

楼主:
如果在出现异常后,我将两块板功能对换,就是接收改为发射,发射改为接收,又可以,但是又是过一段时间,又重新这个异常了,又没找到什么参考资料,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2018-12-02):
距离多远有没有干扰实际情况如何测试的这些都没有如何帮你?

网友:
这芯片恐怕是玩具级的,不稳定

网友A:
收发完后初始化芯片

楼主(2019-05-17):
引用 网友A:
收发完后初始化芯片

这个操作很麻烦,感觉这个芯片很水

网友(2023-06-24):
你好。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19):
LT8920接收信号时,装在金属外壳里面,距离只有 3米。 请问,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