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远距离(1Km左右)图传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8-01-30):
无人机远距离(1Km左右)图传用什么方案?

网友:
看看microhard的产品,应该适用

网友:
既然没有提附加条件
采用4G网络进行传输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没给条件,那433M电台,有2W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给条件,那433M电台,有2W足够了。

433M速率够吗?能传视频吗

网友:
图传一般都是2.4G、5.8G,并且要求延时低,4G的网络肯定不行;
参考下:http://www.sensethink.cn
帮他们整改过10KM图传模块的ESD问题,很牛X的产品,貌似都是定制和针对大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3M速率够吗?能传视频吗

传图够了,要求速率就得高频率或大带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3M速率够吗?能传视频吗

模拟电视频道最低是从52.5MHz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视频道最低是从52.5MHz起的呢……

大师,模拟信号现在干扰好严重啊

网友D:
一般都是5.8G图传,无障碍可以到4公里,实时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5.8G图传,无障碍可以到4公里,实时显示

请问做到4KM的时 发射端功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
600mw 5.8G 飞过14.2km。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做到4KM的时 发射端功率大概是多少?

500mW

网友E:
我们用2.4的WIFI 传输720P约3M的码流 手机做接收 传输距离只能做到50米左右。用5.8的WIFI,传输720P约3M的码流 手机做接收 空旷环境 传输距离也只能做到不超过700米。
所以我才对你们说的17dbm可以做到4KM的很是有兴趣,不知楼上各位 小功率远距离传输的5.8G 是否方便透露产品型号或方案线索,我想找下类似的产品或方案做些测试,测试OK的话 可以做到我们产品上去……谢谢!

网友:
ad936x的sdr方案,或者Wi-Fi broadcas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2.4的WIFI 传输720P约3M的码流 手机做接收 传输距离只能做到50米左右。用5.8的WIFI,传输720P约3M ...

我说的这个5.8G图传不是走的WIFI信道,WIFI你能传700米已经不错了

这个是模拟信号,模块出来的就是AV信号。

话说2.4Gwifi 能做到50米不卡顿,已经不错了

当初我们最多到30米,后来就不清楚了,目前已经没在这行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这个5.8G图传不是走的WIFI信道,WIFI你能传700米已经不错了

这个是模拟信号,模块出来的就是AV信 ...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
5.8G 是调制 av 模拟信号发射出去。  接收端 解调之后,直接出 av的。 带宽 非常小, 可以说 极小!   14.2 KM   实测 没问题!

网友(2018-04-21):
5.8g带宽大,干扰小,现在的传输距离还行

网友:
5.8g用1瓦,飞过22km还清清楚楚,因为433遥控挂了并且电量近半才返航的

网友F:
无人机图传是发的模拟调制信号吗?还以为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人机图传是发的模拟调制信号吗?还以为是数字信号。

两种都有。论延迟小,目前还是模拟的,但不太清晰

网友G:
ADI的AD9361,WIFI,还有就是定制的基带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I的AD9361,WIFI,还有就是定制的基带芯片

“定制的基带芯片”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无人机有罗盘和GPS,完全可以上个高增益天线

网友:
以后的5g肯定是理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