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降压模块驱动有刷直流电机,模块老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30):
我用一个DC TO DC降压模块去驱动有刷直流电机,发现DCDC模块老是损坏,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是电机产生的突波损坏DCDC模块吗,哪么在DCDC前面加个滤波器对损坏DCDC有帮助吗

网友:
有没有并一个二极管,去反电动势

楼主:
电机 上有并TVS的

楼主:
图一和图二,哪种方式更好啊

网友:
可能你电机启动电流大于你DCDC的能力了  你可以先用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源或者弄一个可调电源 调节到你的DCDC参数差不多 看看你的电源会不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和图二,哪种方式更好啊

你这样只能解决输入的EMI问题,解决不了降压模块后边带电机出的故障

楼主:
是啊,我输入的电感取到100uH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