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打样单面板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01-30):
之前做的是两层和四层的板子,这次有个开关电源的板子想试试单面板,是不是用原来的封装,正面丝印,背面走线,打样时选择1层板就可以了?原来的封装孔是有电镀铜的,做单面板,就没有金属了?另外背面的焊盘要比以前的要大些,这样增加机械强度。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同时焊盘孔也不能太大。要不然上锡不牢。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下单。问了下嘉力创因为单面和双面的FR4,所以单面和双面价格相差很小。在嘉力创做下次还是从2层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