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电位器代替模拟电位器 用在压力变送器是否可行

楼主(2018-01-31):
   有一个项目 要用到 压力变送器, 输入是称重传感器的 mv级信号, 输出是V级信号 给 单片机 STM32F103;  我所了解到的传统方案,是 用仪表放大器 比如AD627, AD620等 做为前级信号放大器,放大倍数 约1000倍; 此时 需要一个可调模拟电位器用于调节 0KG 0点; 另一个 可调模拟电位器用于调节
放大器的增益量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设备现场由于各种原因,调好的零点会存在漂移的现象,服务人员还需要使用螺丝刀进行开箱,然后手动调节模拟电位器比较麻烦, 因此萌生一种想法,是否可以用 数字电位器,代替模拟电位器, 通过操作盘上进行调节,甚至是自动调节;比如像 AD5162, AD5160 ,X9313 等型号。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做方案上是否可行呢? 还请懂行的给点拨下, 谢谢!

   参考资料
现在的用的比较多的 变送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有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大家帮忙分析确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有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大家帮忙分析确认下

要测试,再好的数字电位器也会跟电位器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试,再好的数字电位器也会跟电位器有差别

所以说要原理图,做进一步的确认~~

楼主:
这个是我们之前使用的 方案

楼主:
电压输出 直接供给了 ,STM8S 单片机AD口 ; 后期还想 改成STM32 F103

网友:
用数字的方案,可以按键调零

网友:
直接软件中处理就行了

楼主:
@7楼, 8楼; 意思是 还是用模拟电位器调零位,如果便移后,  直接 更改软件基准值?

楼主:
目前市面上的 称重的电子称 是不是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还遇到一些问题, 这种电路 相对来说 抗干扰性 很差, 手机在 电路板旁边 打电话, 输出信号会有剧烈的 电压波动

网友:
软件处理吧

楼主:
另一个 特殊的地方是, 我需要 1s 的时间里 快速采集100次有用信号,做为有效的压力信号,送给单片机进而控制电机速度,进而形成负反馈的,来保持压力恒定; 不像电子称 基本采集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
直接用24位的ad芯片吧,

网友:
理论可行,唯一的不足是分辨率太低,只能做粗略的调节,细调很难实现。

楼主:
分辩率太低 也是担心一方面; 但是应该可以 使用 固定的电阻做基准,然后 尽量减少电阻的量程,不过带来的缺点是 可调范围降低了

楼主:
你好, 14楼, 能否推荐一款 24位的AD 我参考下

网友:
接用24位的ad芯片吧,HX711  AD7705

楼主:
AD7705 很强大,心动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AD7705 很强大,心动了, 谢谢楼主!

ad7705是16位的啊,而且有点老了。ad7799吧,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程控放大器。或者压控放大器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那个Adc足够了。

刚刚做完一个项目,100SPS采样速度,0.2%的精度足够。

还是电池供电的,需要动态开关传感器。

网友:
TM7705  TM7706

网友:
楼主,有很多这类芯片,不差钱的可以上adi的,比如ad7190,考虑成本的可以用ti的,比如ad1232,成本要求高的可以用国产的,比如芯海的cs1237,内部128pga加上24bitadc,当然,还有些集成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遇到一些问题, 这种电路 相对来说 抗干扰性 很差, 手机在 电路板旁边 打电话, 输出信号会有剧 ...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PCB做的不好,否则不应该还有这么大干扰!

网友:
软件 调零,软件 计算 放大倍数。

网友:
interseilX9110 1024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
软件校准吧,硬件早晚还是会飘

网友:
软件校准很快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