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P8266相关问题

楼主(2018-01-31):
刚开始接触这个芯片,有以下问题咨询:

用其进行RTOS SDK开发

1. 看资料 编译,烧写时候有个usr1.bin  0x10000 ,但是我每次编译没有输出这个只有 ....rom0test.bin  0x40000

这个有什么影响没,怎么解决

2. 编译HELLOWORLD ,设置串口115200,但是烧写后,发现乱码,串口软件改为74800后,乱码消失,但是没有helloworld输出,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烧写的地址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烧写的地址对了没有

这个对,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编译不对,还有问题1中,这usr1.bin  0x10000怎么出来的。。。。

网友B:
7480是系统loader的输出,你这情况应该是用户固件没烧对,注意编译时的地址设置和硬件容量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编译不对,还有问题1中,这usr1.bin  0x10000怎么出来的。。。。 ...

usr1.bin  0x10000,貌似是FTOA升级要用的固件.我也没有用过。

我是用以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r1.bin  0x10000,貌似是FTOA升级要用的固件.我也没有用过。

我是用以下固件

....咱俩的基本一样,只是第2个是0X40000,请问你用的哪家开发板,我这XB买的,居然在群里问问题给我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r1.bin  0x10000,貌似是FTOA升级要用的固件.我也没有用过。

我是用以下固件

补充一句,烧写BIN有顺序么。。。。我是第4个 0X04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80是系统loader的输出,你这情况应该是用户固件没烧对,注意编译时的地址设置和硬件容量对不对 ...

输出一堆: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6)

load 0x40100000, len 25836, room 16
tail 12
chksum 0x25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 0x3fff00e5, len 1073788992, room 12

我写的HELLOWORLD 没哟。。。。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句,烧写BIN有顺序么。。。。我是第4个 0X040000

...明白怎么生成的了,得看makefile 以及gen_misc.sh

根据配置

boot?0
app?0
....

生成的b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俩的基本一样,只是第2个是0X40000,请问你用的哪家开发板,我这XB买的,居然在群里问问题给我踢了 ...

在XB,顺序没关系,只要地址对就可以,你要是没有eagle.irom0text.bin文件,你到makefile下APP=1,改APP=0

网友B:
不一定是你写的固件的问题,在编译的过程中要选对你的硬件容量,在烧写的时候也要对应才行。
另外,注意烧写工具上面的几个选项,有可能是这几个选项选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r1.bin  0x10000,貌似是FTOA升级要用的固件.我也没有用过。

我是用以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你写的固件的问题,在编译的过程中要选对你的硬件容量,在烧写的时候也要对应才行。
另外,注意 ...

。。。。串口设置115200,用os_printf输出就是乱码,但是用
uart0_sendStr(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uart_tx_one_char(UART0, *str++);
    }
}

输出正常
请问这个os_printf波特率不能更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B,顺序没关系,只要地址对就可以,你要是没有eagle.irom0text.bin文件,你到makefile下APP=1,改APP=0 ...

。。。。串口设置115200,用os_printf输出就是乱码,但是用
uart0_sendStr(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uart_tx_one_char(UART0, *str++);
    }
}

输出正常
请问这个os_printf波特率不能更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B,顺序没关系,只要地址对就可以,你要是没有eagle.irom0text.bin文件,你到makefile下APP=1,改APP=0 ...

...使用os_printf 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os_printf 没有输出。。。

是不是相应的宏定义没有打开

网友:
好像有2个串口,有个只能打印,另外一个可以 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相应的宏定义没有打开

。。。。现在是只要调用wifi_函数,芯片就重启

网友(2018-03-16):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只要调用wifi_函数,芯片就重启

74800是系统默认打印的波特率,你重启会有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很多重启由于os_printf 打印参数不规范引起的,可以在编译后的文件eagle.s文件里找到引发错误的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