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AD和EEPROM的SOP14单片机(管脚兼容SN8P2711)

楼主(2018-01-31):
大家好,我需要一款带AD和EEPROM的单片机,封装是SOP14,OTP或者flash都可以。管脚必须兼容松翰的SN8P2711,如下图:
已知的有海尔HR7P154,除了这个,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pic16f18323

楼主:
多谢!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A:
批量应该在3~4人民币

网友:
PIC16F1823这款也可以,有所谓的国产型号,比如这几天坛内的粤点原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应该在3~4人民币

太贵了啊,用不起

网友:
台系麦肯MDT10F1823号称兼容pic16f1823,假宝上报价1.55

网友B:
咋了,SN8P2711有什么问题吗?最近一项目打算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了,SN8P2711有什么问题吗?最近一项目打算用哈,

需要用到EEPROM,2711没有

网友C:
用我们的,考虑吗,带eeprom

网友:
PIC16F676的兼容片,比如MDT10F676,批量可以做到1元以下。

网友:
请问一下 麦肯的兼容片可否用PICKit3烧录?

网友:
EN8F676兼容PIC16F676 FLASH带EEPROM价格1.00以下

网友:
苏州峰驰电子应该有,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们的,考虑吗,带eeprom

怎么联系?

网友D(2018-06-20):
可以考虑用FLASH的单片机,可以存储数据当EEPROM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FLASH的单片机,可以存储数据当EEPROM用就可以

贵啊。。。

网友:
有多的IO的话,加个E方,也才一毛多一点

网友E:
用我们的   1元以内。  flas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我们的   1元以内。  flash的

上个pdf看看

网友F(2018-08-14):
pdf里面的单片机是啥牌子的,sop8的那个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pdf里面的单片机是啥牌子的,sop8的那个价格多少

sop14脚的 大约在7毛  8脚的价格基本一样。

网友(2019-04-03):
HR7P153

楼主:
目前用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