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一跳辅助

楼主(2018-01-31):
自己练手,写了个 跳一跳辅助程序
使用Qt5.6.3和Opencv,ADBShell
暂时只支持1080*1920分辨率
由于没有使用多线程,程序运行中不要移动窗体等,容易卡
原理为
1.使用adb发送截屏指令,获取屏幕图像
2.使用Opencv找出小人位置,和下个落脚点位置,计算出距离
3.使用adb发送模拟触摸按压指令

注意分不要刷太高,很容易被TX盯上,直接分数无效或者被清零。

分辨率识别少一个字符,<不跳了>新增 关闭adb.exe

修正分辨率识别bug,增加自定义设置

自定义设置说明

发布文件

程序源代码
github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pencvQtTiaoyiTiaoHelp

网友:
给你一个star

网友:
哈哈 我来试试看

楼主:
只有 1080*1920的才可以,其他分辨率的 程序会自动跳过

网友:
分辨率刚刚好,我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 1080*1920的才可以,其他分辨率的 程序会自动跳过

有个吃灰的手机就是这个分辨率,不怕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手机1080*1920识别成  1080*1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

手机adb驱动没有安装,win10 的话会自动安装,其他系统可能要手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adb驱动没有安装,win10 的话会自动安装,其他系统可能要手动

刚才安装好了,但是我的S7 edge是设置在1080P,识别为2K屏幕,然后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1080*1920识别成  1080*192

可能跟系统有关系,我这边返回的信息,末尾三个不能要,看来还要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安装好了,但是我的S7 edge是设置在1080P,识别为2K屏幕,然后不能玩...... ...

这个只管原始分辨率,设置分辨率,没有启用

网友C:
我手机 不知为啥对 adb shell input swipe 不会响应的,      安卓7.1

网友D:
第一次里外挂源码这么近,强大的程序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里外挂源码这么近,强大的程序猿

github上很多,但是 ,跳一跳外挂,用Qt写的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 不知为啥对 adb shell input swipe 不会响应的,      安卓7.1

可能系统原因吧,没有查过

网友:
大神啊。。试试看

网友E:
用不了啊,看楼主玩吧

网友:
可惜屏幕分辨率太低,不支持

网友:
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啊,看楼主玩吧

主要就两个问题,1驱动,2分辨率
1驱动自己弄
2分辨率,我手上没有那么多设备适配,下一步准备弄个可以设置分辨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就两个问题,1驱动,2分辨率
1驱动自己弄
2分辨率,我手上没有那么多设备适配,下一步准备弄个可以设 ...

你只要把分辨率对应点的时间系数开放出来大家自己改就可以了.

网友G:
下载到手机以后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要把分辨率对应点的时间系数开放出来大家自己改就可以了.

正在做

还有,源码已放出,大家可以自己可以随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到手机以后怎么用?

电脑上面用,手机开发模式,usb连接到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两个问题,1驱动,2分辨率
1驱动自己弄
2分辨率,我手上没有那么多设备适配,下一步准备弄个可以设 ...

求适配分辨率1440x2560

网友:
我之前也自己弄了一个玩.

网友:
怎么用,提示ADB驱动未安装啊

网友:
哈哈,TX玩大家,程序员玩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1080*1920识别成  1080*192

试试新版本,应该不会识别错了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要把分辨率对应点的时间系数开放出来大家自己改就可以了.

已修改,试试看

网友:
截屏了,后面直接无响应。720*1280

网友:
我直接玩也玩到900多快1000了。

网友C:
该手机分辨率Physical size: 1080x192还未支持,请联系开发者添加

分辨率识别错误,   我的明的是 1080*1920的,  识别结果 少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手机分辨率Physical size: 1080x192还未支持,请联系开发者添加

分辨率识别错误,   我的明的是 1080*192 ...

我这边没有问题呢,奇怪,那你自定义设置
1080 300 1.38 ,再点连接 就能有 开始跳  了
用的后面下载的新版本么

网友H:
搞了两个小时了,手机连不上,看来我这个水平差太多。

网友I:
如何取得几何图形的中点

网友J:
停在这里了,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停在这里了,不知如何处理?

Y设置错了 ,Y在分数的下方

网友K:
这样会不会被认为作弊?还是用电机+笔的方法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取得几何图形的中点

opencv 找 出最高点,再计算出

网友:
我手机刚好是这个分辨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会不会被认为作弊?还是用电机+笔的方法安全。

我反正放弃了

网友L:
adb启动成功
手机未连接,检查手机数据线连接,或者手机ADB驱动未安装
adb启动成功
设备型号SM-C900
该手机分辨率Physical size: 1080x192还未支持,请联系开发者添加
adb启动成功
手机未连接,检查手机数据线连接,或者手机ADB驱动未安装
adb启动成功
设备型号SM-C900
该手机分辨率Physical size: 1080x192还未支持,请联系开发者添加

我手机应该是1080*1920
没有读到最后一个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b启动成功
手机未连接,检查手机数据线连接,或者手机ADB驱动未安装
adb启动成功

我怀疑你的 手机根本就没有返回最后一个0
我单独给你编译个试试,不读最后一位试试

解压替换
再不然,没有办法了,暂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的 手机根本就没有返回最后一个0
我单独给你编译个试试,不读最后一位试试

adb启动成功
设备型号SM-C900
设备分辨率:1080x1920
打开跳一跳,点击开始游戏,就可以点击<开始跳>了

现在可以了。什么原因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的 手机根本就没有返回最后一个0
我单独给你编译个试试,不读最后一位试试

多谢。现在可以正确识别并跳了。

不过给你提一个建议,能不能使用一个随机数,现在每次跳正中间,很容易被发现是作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b启动成功
设备型号SM-C900
设备分辨率:1080x1920

最后一个0,没有返回,我只有不读他,最后一位,没有太大影响的
能用就行,终于有一个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谢。现在可以正确识别并跳了。

不过给你提一个建议,能不能使用一个随机数,现在每次跳正中间,很容易 ...

我这个是基于正确点计算下一个位置的,必须要准确才好
外挂还是少用,很用被Weixin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谢。现在可以正确识别并跳了。

不过给你提一个建议,能不能使用一个随机数,现在每次跳正中间,很容易 ...

还有心不要大了,分数一点一点的涨,一下跳高很多分,直接黑名单,以后难翻身,分数总是不允许上传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基于正确点计算下一个位置的,必须要准确才好
外挂还是少用,很用被Weixin发现的 ...

是的,我对跳一跳分数不感兴趣,

对你这个软件倒很感兴趣。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我对跳一跳分数不感兴趣,

对你这个软件倒很感兴趣。想学习下。

我github上提供源码,原理也很简单,都能写出来的

网友M:
我跳了八百多分就说是存在可疑操作了,估计是每次跳得太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跳了八百多分就说是存在可疑操作了,估计是每次跳得太准确了

对,每次都加32分,太准了,要不得,有空优化下算法,再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搞了两个小时了,手机连不上,看来我这个水平差太多。

我的手机也连不上,adb驱动装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手机也连不上,adb驱动装了也没用

确认驱动安装好了,还是连接不上的话,检查是否有程序占用adb,在任务管理器里结束所有adb.exe进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Y设置错了 ,Y在分数的下方

重新设置了Y值,但结果还是一样。设置了不同的倍率,蓝色的线会有变化,但始终会超出边界。是倍率有什么设置技巧,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得增加随机位置调整,不能每次都跳到正中间,太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新设置了Y值,但结果还是一样。设置了不同的倍率,蓝色的线会有变化,但始终会超出边界。是倍率有什么 ...

设置的多少,发张原始图片给我呢

网友:
牛掰啊,细细研读大神的代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的多少,发张原始图片给我呢

不同的倍率

楼主:
分数最大Y 设置错了,
Y是显示分数位置 的最低点 Y的值

你的图片压缩了,我让你传一个 程序 自动的截图给我,

根据你这个图 我大概看下,你填200试试
看图上 中心点识别的对不对

倍率 填1.00 左右 2位小数  多 试试

跳远了 就改小点,跳近了 就改大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分数最大Y 设置错了,
Y是显示分数位置 的最低点 Y的值

Y的0值是在顶上?下面是重新设置了Y值的,从下面的数字看,是开始跳了。不过手机上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Y的0值是在顶上?下面是重新设置了Y值的,从下面的数字看,是开始跳了。不过手机上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是没有响应adb 按压指令,系统版本多少,可能系统版本过低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有响应adb 按压指令,系统版本多少,可能系统版本过低

系统WIN10,   ANDROID 8.0.0

网友:
被TX认为作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系统WIN10,   ANDROID 8.0.0

没有查到相关信息,没有说8.0的与低版本的adb上有这方面的差异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查到相关信息,没有说8.0的与低版本的adb上有这方面的差异

给我们讲解一下思路,如何识别背景色和阴影?

网友P:
借楼主的楼,也发一个我写的程序,原来只实现了手动点起点和终点,程序帮助跳。参考了楼主的算法,能自动跳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借楼主的楼,也发一个我写的程序,原来只实现了手动点起点和终点,程序帮助跳。参考了楼主的算法,能自动跳 ...

手动指定跳的更有价值。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手动指定跳的更有价值。

我觉得被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吧
1.每次都是触摸同一点
2.每次触摸间隔时间都相同
3.分数断层太大
4.每次都跳到中心
总之只要有规律就能识别出来
其实1,2,4做到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变化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了吧

网友:
我是来学qt的,我的python版上1000分不会被ban

网友:
水果机貌似不行啊

网友:
这个好,有时间玩玩,学习下

网友S:
楼主好,软件里在显示一行一行的数字,但手机上不动作,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已解决, 打开 USB调试里的 模拟点击 就可以了.

新的问题是,跳的近,两步就掉下来了,设置倍数不起作用,调到100也是跳哪么远.

编辑原因:更新内容.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借楼主的楼,也发一个我写的程序,原来只实现了手动点起点和终点,程序帮助跳。参考了楼主的算法,能自动跳 ...

你好,能发个手动的吗? 我的手机,程序识别终点总是有误差,几步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被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吧
1.每次都是触摸同一点
2.每次触摸间隔时间都相同

我怀疑是 4 调到中心点次数太多了,很多都是连跳中心点
正在测试 新版本,准备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好,软件里在显示一行一行的数字,但手机上不动作,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已解决, 打开 USB调试里的 模 ...

分辨率不一样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A:
S7 edge表示跳不了哦...能链接手机,但是那个瓶子一直蹲在那里,然后电脑端死机

楼主:
1.3.1版本
修正小bug,增加窗口可调
修正小屏分辨率按压错误
还没有找到办法适配不同分辨率
今天周六,有时间可以试试

1.3新版本

1.引入多线程
2.优化算法,增加最右位置来修正
3.加入目标点随机偏差功能
4.屏幕分辨率识别方式改为 识别截屏图片尺寸,可能能适应更多方式
最后版本,不打算改了,耗费精力
源代码在此
有精力的朋友再弄弄

网友T:
窗口太长了,无法调节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T:
窗口太长了,无法调节大小。。。

高度810,你的电脑就不行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高度810,你的电脑就不行呢

笔记本呢  1366*768 高度你还是开放出来可调吧     状态栏挡住了呢

网友U:
请问这个小人的位置和要跳过去箱子的位置是怎么用opencv来确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S:
你好,能发个手动的吗? 我的手机,程序识别终点总是有误差,几步就掉下来了. ...

你的私人订制版

网友:
感谢楼主,已经成功连接,开启刷爆朋友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的私人订制版

谢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系统WIN10,   ANDROID 8.0.0

试试新的 1.3.1
以前版本按压无效是bug,
在1.3.1 解决了
不过不同分辨率 还是很难保证跳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T:
笔记本呢  1366*768 高度你还是开放出来可调吧     状态栏挡住了呢

1.3.1的可以了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这个小人的位置和要跳过去箱子的位置是怎么用opencv来确定的?

1 使用opencv 模板匹配  找出小人位置
2 使用 边缘检测 去掉无关像素信息
3 用自己算法找目标点,我的办法是扫描像素,找出最高点,最右点,根据小人位置计算 目标点
看我源代码嘛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pencvQtTiaoyiTiao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 edge表示跳不了哦...能链接手机,但是那个瓶子一直蹲在那里,然后电脑端死机 ...

这个没有试过,分辨率多少,试试新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给我们讲解一下思路,如何识别背景色和阴影?

1 使用opencv 模板匹配  找出小人位置
2 使用 边缘检测 去掉无关像素信息
3 用自己算法找目标点,我的办法是扫描像素,找出最高点,最右点,根据小人位置计算 目标点
看我源代码嘛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pencvQtTiaoyiTiaoHelp

图像算法都是opencv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 不知为啥对 adb shell input swipe 不会响应的,      安卓7.1

看看 是不是 命令的触摸点超出屏幕范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看 是不是 命令的触摸点超出屏幕范围了

没有, 100%肯定 , 没有超出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100%肯定 , 没有超出屏幕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 应该是 要在 USB开发者选项里 开启  允许模拟点击

网友:
LZ, 谢谢
弱弱的问他一下, 这个是允许到手机上的, 还是PC端的手机模拟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的私人订制版

下载了, 解压后是exe文件, 怎能在手机端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1版本
修正小bug,增加窗口可调
修正小屏分辨率按压错误

1.31
点开始跳 就报这个错

---------------------------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
确定
---------------------------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分辨率正好,可以用,千万别刷2K多一刷2k多就认为作弊,刷2k差不多就停

网友V:
Qt源码,opencv2这个库是Qt自带还是去官网下?
刚用Qt,不太熟悉,下源码编译缺少opencv2

网友:
准备刷朋友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V:
Qt源码,opencv2这个库是Qt自带还是去官网下?
刚用Qt,不太熟悉,下源码编译缺少opencv2 ...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pencvQtRelease
有我编译好了的
使用Qt5.6.3 mingw4.9.2编译的库

网友:
游戏不玩,代码学习了,谢楼主

网友:
解压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1
点开始跳 就报这个错

没有模拟出这个问题
说下分辨率,安卓版本==
最近有修改,有空试试

网友:
今天看着我同事玩

没有任何辅助,纯靠手点

分数上千

我滴个乖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模拟出这个问题
说下分辨率,安卓版本==
最近有修改,有空试试

分辨率就是1080*19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就是1080*1920啊

1.3.2 基本适应所有16:9分辨率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 ... iaoRelease1.3.2.zip
有问题请反馈下

楼主:
可能没有下载完
1.3.2 基本适应所有16:9分辨率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 ... iaoRelease1.3.2.zip
有问题请反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啊,看楼主玩吧

1.3.2 基本适应所有16:9分辨率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 ... iaoRelease1.3.2.zip
有问题请反馈下

网友W:
用 模拟器也可以刷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用 模拟器也可以刷分吗

研究大于刷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2 基本适应所有16:9分辨率
https://github.com/dengxinggao/OpencvQtTiaoyiTiaoHelp/files/1699655/ ...

下载不了,   分别  电信   移动网络 都试过 , 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不了,   分别  电信   移动网络 都试过 , 无法下载

sorry,github 上,我等下上传到这里

1.3.2 理论适应所有16:9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rry,github 上,我等下上传到这里

开启偏差或不开启   1.37,  分辨率1080X1920

跳第三个或第5个  就跳过头死掉了,  多次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偏差或不开启   1.37,  分辨率1080X1920

跳第三个或第5个  就跳过头死掉了,  多次都是如此 ...

1.看点找的对不
2.调整倍率

网友:
哈哈哈,其实不是玩游戏了,是玩腾讯了,喀喀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偏差或不开启   1.37,  分辨率1080X1920

跳第三个或第5个  就跳过头死掉了,  多次都是如此 ...

试试新的

网友C:
前前后后换了N个版本,  现在终于能 正常跳了

不过 还是跳不久,   大约 均在 20分(约跳20次)  左右 就 死掉了.  共跳了5次,   4次20分左右死掉,  1次35分左右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前后后换了N个版本,  现在终于能 正常跳了

不过 还是跳不久,   大约 均在 20分(约跳20次)  左右 就 死 ...

那只有你自己研究了,我用了几个手机,还有模拟器测试好几种分辨率,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在linux环境里用的下面的工具,成功的刷到了2K多分,win下没有测试,现在微信跳一跳好像加入了防刷分机制,分数太高会被清零的
git地址:https://github.com/wangshub/wechat_jump_game

网友:
用opencv的应该更准确 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