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时固定翼pixhawk 专用4G数传,玩固定翼的好东西!

楼主(2018-01-31):
玩了好几年的航模了,至今入坑快4年有余了,玩了自制飞控,玩别人的飞控,玩了多旋翼,玩固定翼。好东西天天都有新的,飞机还是该飞丢飞丢,该炸机就炸机,绝不留情!最进两年才转入固定翼的坑,感觉玩多旋翼太没有新意了,已经被玩烂了,随便找个Dji的飞机出来,都比自己DIY出来的飞机稳定。还便宜!多旋翼操作的傻瓜化,导致没有太多的玩机乐趣,固定翼操作难度大,速度快,非常带感!
说了这么多,固定翼最大的问题还是电台问题,用过的数传包括雷迅家的电台,3DR,RFD900,P900等等,这些电台长者30km,短者1km不到。先说说3DR的数传电台吧,发射功率是150mw,实测1.45km数传就断了,差不多是这个距离了。雷迅的Xtend数传售价一对在3168,一般在15km左右,稳定性还是可以。RFD900 售价在1200左右,距离在8-20KM,稳定性稍微差点,有时候不到5Km就断了,看看价格其实还是可以接受。P900也是被用的最多的数传,一对价格在1700左右,实测距离在20km左右。相对而言,P900是应用最多的。价格也还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是,这些电台在城市上空没有哪一个稳定的,在城区上空,飞机飞出去了,基本靠祈祷。遇到高山阻挡,数传也是毫无办法的。飞机飞远了后,天气突然变化想点个返航也是无能为力。很想买一个4G的数传电台,逛了很久的淘宝,也没有发现哪家做了4G的数传在卖的。也有做出来了但是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的。一般都是配套飞控,飞机捆绑在卖的,一套下来要好几万。对于我等坑友,无异于巨大的坑。最近发现一个在卖4G数传的店铺。叫宇时网络科技店,有一个4G数传电台的,介绍还是挺详细的,应该还是可以。买了一个回来测试,现在给大家说说试用的情况。

本人买的是雷迅的接口数传,用雷迅的pixhack飞控用的比较久,质量应该在国内还是值得信赖的!
买回来插上一张移动的电话卡,注意这个模块是大卡卡座,剪了的卡还是要买个卡套,接口直接插在雷迅飞控的radio接口上,不需要再对数传进行配置,这点还是挺方便的,也挺傻瓜的。
启动飞控配置数传的波特率为:57600,飞控默认的波特率也是57600,这倒不需要太多的修改,只是如果改了波特率的朋友要改回来。修改参数如下所示:

好,飞控已经配置完毕,给飞控上电。注意:飞控建议采用电流计供电,不要使用电调供电,4G的功率最大可以达到7W,电调供电不稳定。如有必要,最好单独给数传供电。
飞控启动,等待数传连接到服务器,数传有一个红灯,两个绿灯,红灯是电源信号灯。绿灯一个是工作指示灯,一个是通信指示灯,工作指示灯常亮代表模块以及启动,通信指示灯开始闪烁代表模块已经开始工作了!

好,模块已经启动,就是启动地面站的时候了。
   在网盘下载最新的地面端软件 :https://pan.baidu.com/s/1gfZrOyv  提取码: 4erv
网盘里面有一个文件叫 keyconfig文件 ,这个文件是每个数传独有的配置文件,购买后向商家索取该文件,替换网盘中下载的keyconfig文件。

启动地面站软件

软件一启动,连接到服务器背景为绿色,代表软件已经连接到服务器了,点击连接设备,软件就连接到设备了。接下来的就是TCP数据转发了,服务器IP地址是本电脑的IP地址,可以在windows命令行里面查找本机IP地址。如果只是给本台电脑使用的话,填入:127.0.0.1就可以使用了,端口号选择5760即可,如果该端口被占用了的话,填入其他端口也可以。点击启动服务,软件就基本配置完毕了。如果有地面站连接到该设备的话,启动服务按钮背景会变成绿色哦。

启动mission planner
选择使用TCP连接 输入软件的IP地址,其他软件如Qground Control 同样选择使用该连接方式都可以

连接到地面站信号强度基本上都是99%以上,效果还是挺好的。

其他的意外惊喜,使用这个地面端软件,可以同时连接多个地面站到同一台飞机
使用地面站下载飞控的日志,比使用数传的速率更快,流量多的大神可以免去拔插内存卡的痛苦的了。
快来体验一下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627872756

网友A:
怎么看都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是广告。

是广告,也是宣传 ,好东西,才拿出给模友分享

网友:
4G 模块用的什么?

网友:
作者旺旺和楼主id好像

网友:
pixhauk不是开源的一个飞控么

网友B:
1590 真是杀猪价格了!

自己做一个 4g 串口透传, 也不要要么多

网友:
打广告听说论坛是要收费的

网友:
弄个手机捆上去

楼主:
我们以前也这么试过,手机摔坏不知道多少个了

网友C:
冲着这个广告的手法,我也mark一下,^_^。

楼主:
还是说明一下重点哈,有人说用手机绑上去。1.手机不是针对pixhawk定制的数传,要实现数传的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模块到手即用,充分考虑了使用的便利信。
2.信号问题了:手机设计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较多的信号处理问题,大多数手机在隧道深点的地方就没信号了,实际上,我们实测很多手机在200m以上就没有信号了。因为基站的发射天线是斜向下的,大家可以去看。而宇时的4G模块天线是经过多次的测试后的,在胖妞固定翼上实测高度600m信号仍然是99%的。从可靠性上来说是没得比拟的。
3.和普通的透传模块比,我们也用普通的透传模块测试过,虽然同样是4G模块,但是在地面站上显示信号只有66%左右,读取航线,发送控制命令很难,原因是因为丢包率太高。这个问题我们设计地面软件的时候也遇到过,开始我们使用的UDP的方式,信号好的时候有95%左右,但是一发送控制命令,读写航线的时候,信号马上降低到75%左右,非常不可靠。
4.价格贵的问题,这个是第一版的,投入了我们太多的心血,一个东西才出来价格高是正常的,毕竟我们也是要吃饭的,希望大家理解。友谊地久天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着这个广告的手法,我也mark一下,^_^。

感觉这个论坛不如以前活跃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90 真是杀猪价格了!

自己做一个 4g 串口透传, 也不要要么多

价格不要太在意哈,看一看国内的大功率数传,没个3000是下不来的哈。数传距离不超过20KM,超过60KM的更是少右少。和普通的串口透传比,你可以实测一下,普通的串口透传的实时性并不高哈,不信你可以测试一下哈  都是模友,不喝你!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感人,400内还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感人,400内还是合适的

我不想卖个便宜的BOLUO货出来哈

网友:
这个真的是广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感人,400内还是合适的

市场会给你有力回击,给我机器4G图数传价格是1145
另外不要看到电台的方案价格高就一定要跟电台比价格,延时、保密是有些部门关心的,我装备警用绝大部分还是电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