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资料《段式LCD驱动原理》

楼主(2018-01-31):
这是搜集各方段式LCD驱动原理而形成自己的看法,写出了自己对SEG/COM波形如何去看去读取值等,更新下,v0.4,望各位大神批评指教!

楼主:
对第3部分进行了修正,基本完结,再无下版。

网友A:
收下了,谢谢呀。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时间看看原理

楼主:
客气,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谢谢呀。

客气,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客气,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时间看看原理

客气,向您学习!

楼主:
客气,向您学习!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1/3bias的玻璃,如果用IO驱动,1/2bias,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段式LCD驱动原理

网友E:
写得很明了。

我十年前用LCD,一直用有LCD驱动的芯片,到现在驱动波形都不是很明白。反正配置正确就可以。

网友:
这个好。多谢分享

楼主:
发现v0.4还是有点病句,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1/3bias的玻璃,如果用IO驱动,1/2bias,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那你把1/3bias程序改成1/2bias就行了吧,我的理解就是那个1/3输出波形只不过比1/2波形多一个电平,具体能不能你得去实践来检验,我觉得可能驱动的了,只不过没有1/2的配置更好,效率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得很明了。

我十年前用LCD,一直用有LCD驱动的芯片,到现在驱动波形都不是很明白。反正配置正确就可以。 ...

我这是不明白,好奇,所以搜了好多资料,只是理解,只是理论储备,我还欠缺大量的实践。想高手膜拜!

楼主:
我觉得我有点,感觉不能有瑕疵,看到就心里不舒服。强迫症

网友:
直接驱动段数少还行,多了不太好弄

楼主:
最新的版,修正一些错误。

网友F:
省成本的做法就用mcu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成本的做法就用mcu直接驱动。

是的,但这适用于功能少占用pin少的情况

网友(2018-04-28):
看看,有可能会用到了。

网友:
收下了,可以好好学习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想学习这个,谢谢

网友(2018-07-31):
求MCU直驱LCD的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
谢谢。 写的很好

网友:
已经仔细学习

网友(2018-09-17):
正在做LCD的项目,非常好用

网友(2019-03-03):
感谢,写的很详细,应该是网上最好的一份普及段码知识的资料了

网友(2020-07-23):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 ... ion-notes/an202.pdf
搭车献上这份资料LOW PIN-COUNT LCD INTERFACE,第5页讲的也很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