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在铝板中的M3转头或丝锥如何取出?

楼主(2018-01-31):
用铝板做散热用,攻丝和转孔均出现了断在铝板中的情况,如何取出,有经验的朋友能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A:
通用的办法是  火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办法是  火花机

没有这个工具或者设备,想买个小工具来试试看,手工的方法有吗?

网友:
丝锥取出器

楼主:
谢谢,买个准备试试看

网友:
铝太粘,砸出去,平整一下再攻

网友B:
据说这种很好用。  一直想买套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种很好用。  一直想买套备用。

这个应该取比较软的材料的螺钉比较合适,转头和丝锥都比较坚硬,怕是搞不定

网友:
没图不好具体分析,我一般用1.5左右的小花子在周围打圈洞,然后用不怎么锋利快扔的大花子在边上套大,过程中一搬就搞定了。

网友:
螺丝可以开孔
钻头和丝锥太硬了
直接角磨机磨平,在旁边另外搞个孔。比较高的那种,直接反过来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工具或者设备,想买个小工具来试试看,手工的方法有吗?

电火花穿孔机很好制作的。

网友:
砸穿,改M4、M5螺纹,即可

网友D:
一般钻头丝锥这种硬东西,都比较脆,可以把它敲碎了,一点一点敲,慢慢取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办法是  火花机

正解 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2楼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钻头丝锥这种硬东西,都比较脆,可以把它敲碎了,一点一点敲,慢慢取出即可! ...

钻头未必都比较脆,再说是铝板,这样敲是要让孔损坏的。

网友:
就是电火花机,淘宝有简易的电火花机 不过很花时间,.一边喷水慢慢打成铁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穿孔机很好制作的。

怎么用?正负极直接搭上去把金属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用?正负极直接搭上去把金属熔掉?

靠电化学反应把金属打成粉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办法是  火花机

怎么操作能做到只把丝锥去掉而保留铝件部分不被火花机给销蚀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操作能做到只把丝锥去掉而保留铝件部分不被火花机给销蚀掉呢?

用细铜管去放电,只要铜管电极不打歪,碰不到铝就不会对铝造成任何伤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细铜管去放电,只要铜管电极不打歪,碰不到铝就不会对铝造成任何伤害

放电的对象只能是导电率低的材料,否则电极消耗太多。

我曾经想在铜件上放电,但厂家就这样回复的。

网友:
M3的断丝锥我取过,用氩弧焊给断丝锥堆焊出一个柄,大力钳夹住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操作能做到只把丝锥去掉而保留铝件部分不被火花机给销蚀掉呢?

用比孔径略小的紫铜棒或者紫铜管,对准小孔的圆心并且保证垂直度来加工就不会伤到螺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放电的对象只能是导电率低的材料,否则电极消耗太多。

我曾经想在铜件上放电,但厂家就这样回复的。 ...

正常都是用紫铜做电极来打做工件的钢铁,加工铜件只要反过来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都是用紫铜做电极来打做工件的钢铁,加工铜件只要反过来使用就行。 ...

那就是消耗钢电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取比较软的材料的螺钉比较合适,转头和丝锥都比较坚硬,怕是搞不定 ...

确实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火花机,我花1600元买了一个
丝锥又不是螺丝,用这种方法是取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