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Timer1产生六路PWM波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8-01-31):
用STM32的Timer1产生六路PWM波控制无刷直流电机,低电平驱动开关管,设置PWM占空比为5%,产生的六路PWM波在换相时,第一个波形的低电平时间总是大于5%占空比,之后正常,UVW上桥臂都是在换相瞬间第一个波形占空比不对。不知道是我定时器设置的哪里有问题,还请大家看看!
以下是定时器配置401340
以下换相瞬间的波形

楼主:
错了一张图片

网友A:
COM事件换向,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事件换向,有例程

现在我是当检测到有hall跳变沿进行换相,换相时定时器的各个寄存器没有被初始化?如果我在COM事件中断中进行换相,就不会有第一个脉冲有效电平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当检测到有hall跳变沿进行换相,换相时定时器的各个寄存器没有被初始化?如果我在COM事件中断中 ...

参考例程
当年我是用COM事件换向,也不太成功,后来放弃了

网友:
楼主可以配置下影子寄存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