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内屏坏,有没有办法导出通信录等数据

楼主(2018-01-31):
我的三星note4手机摔坏内屏,外玻璃层是好的,触控笔也能用,就是看不见任何东西,不能调试出USB连电脑,话说oled屏跟容易震破,我同事max5也是内屏裂,群里哪位大侠有办法导出手机里数据

网友:
我的NOTE4也摔坏了,趁着还能看到,先打开USB调试了,现在暂时可以用电脑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没坏可以凭感觉找位置调出开发者模式

感觉不出来,USB调试菜单比较深,也不常用。

网友B:
买个hml转vga,这个不用开发模式就能连接显示器。

网友:
我手里一个是转hdmi的,要开发者模式,一个是要用外置供电的转vga的不用开发者模式

网友:
n4无线投屏到电视,随便怎么操作

网友:
好像有个USB转HDMI连电视就可以了吧

网友:
刷过rec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hml转vga,这个不用开发模式就能连接显示器。

层主,啥转VGA来着?

网友:
电脑装豌豆荚,手机连usb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hml转vga,这个不用开发模式就能连接显示器。

还有。就算能显示了,触摸操作怎么办?内屏坏了,一般触摸也就坏了吧

网友:
借一个一样的,一起操作。

楼主:
好像大部分电脑软件都要开发者模式,note4触摸坏了,还有触控笔可以用,我试过笔是好的,就是看不见,本来可以连接电视,但是也要操作好几步,没试出来

网友:
找个同样的手机,一起操作。

网友:
note4  难道你没有三星的账号或者google的账号,在新手机上 登陆不就可以同步下来了吗!

网友:
是不是要趁手机还好的时候截几个屏存在电脑里,然后就可以盲操了?

加上玩跳一跳外挂的精度,也不至于偏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
淘宝买个屏幕凑合用一下然后退货吧

网友:
电脑上安装Kies试试呢

网友D:
X宝 买一块屏,      买上运费险,    拆旧机,  接屏排线上去... 其它的 不要动,   弄好数据了,    退货......(只要屏的 贴膜等没弄掉, 就可以退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层主,啥转VGA来着?

用otg呀,鼠标上,哈哈。我的是两年前买的了。你可以问下淘宝卖家看支不支持。现在都是type  c接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otg呀,鼠标上,哈哈。我的是两年前买的了。你可以问下淘宝卖家看支不支持。现在都是type  c接口的了 ...

屏幕不显示了

网友:
兄弟,用otg扩展出来,然后接hml转vga与鼠标。vga是外接供电的
多焊接几条线与1个usb母头

网友:
我之前的Note 4摔坏了,只是触摸玻璃碎了,然后寄给淘宝上的奸商去换玻璃,本来很简单的事,怎奈奸商把我整个屏幕给掉包了,换了一个粉红的报废屏幕上去寄给我。我那个手机还有密码,连接第三方软件由于没法解锁根本没法用。后来去淘宝买了个Note 4专用的扩展坞,连上鼠标键盘HDMI 把数据给备份了。然后又去淘宝买了个所谓的全新Note 4行货机(实际是带发票的翻新货),把之前碎屏手机的数据给恢复了回去。建议你买个屏幕吧,折腾花的功夫也是成本。Note 4一直报存储不足,可能和外部存储卡照片缩略图有关系。上个月把它换下来了,现在用的Note 8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E:
USB转HDMI,然后接电视。当然,要一个HUB,外加鼠标键盘

网友(2018-03-27):
引用 网友D:
X宝 买一块屏,      买上运费险,    拆旧机,  接屏排线上去... 其它的 不要动,   弄好数据了,    退货..... ...

太坏了

网友:
外接鼠标,wifi连接到电脑手机助手

网友F(2019-06-18):
引用 网友E:
USB转HDMI,然后接电视。当然,要一个HUB,外加鼠标键盘

如何知道安卓手机是否支持usb转hdmi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知道安卓手机是否支持usb转hdmi呢

电脑能用的,手机一般都可以

网友:
真麻烦,直接自己换模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