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笔空气中放置久了,接触不爽,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8-02-01):
万用表笔空气中放置久了,接触时好时坏,表面有种蒙蒙的氧化层的感觉,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1、表笔是大牌原装,应该不存在质量问题;
2、砂纸之类的,饮鸩止渴,应该也不是吧?

望有经验的大神说说,谢谢!

网友:
摩擦摩擦。

网友A:
我现在是表笔不好用了,直接淘宝上买胜利的尖头的表笔。13元包邮,比之前我买的吉时力万用表的表笔(这个原装的表笔头粗,握感差,之后直接剪断做其他用途了,38度上收的35元吧),65元买的表笔(内阻的确很小,但是还是不入10多元的胜利尖头的手感好,内阻小了几十m欧姆对平时的使用没影响)。其他表笔我就没用过了。

网友:
我直接上锉刀把原来的表笔都磨尖了

网友:
纸箱子,橡皮之类的开光就好了

网友:
可以加滴油,快些

网友B:
没多少钱的东西, 扔了买新的呗.
镀金的比较耐用.

网友C:
买了福禄克的表笔换上

网友:
把笔尖表面的镀层磨光了,更容易氧化,出现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WD-40如果不管用,就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如果不管用,就换新的吧。

这个值得一试

网友:
有两把优利德的破表,新表笔拿来用就用锉刀矬的尖尖的没有过接触不良的情况。测量插头插座小孔更方便。测量贴片元件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多少钱的东西, 扔了买新的呗.
镀金的比较耐用.

我的就是安捷伦和福禄克的原装表笔,一套38hot,也得上百啊。。。。扔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福禄克的表笔换上

我的就是安捷伦和福禄克的原装表笔,一套38hot,也得上百啊。。。。扔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安捷伦和福禄克的原装表笔,一套38hot,也得上百啊。。。。扔不起啊 ...

用了多久?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我这边N多keithley的表, 还没听说过表笔氧化了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久?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我这边N多keithley的表, 还没听说过表笔氧化了测不准的 ...

假货应该不是咯~~

我这边南方,比较潮湿,就类似普通居家环境,这样放置,基本很多都出问题了,时间可能就一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货应该不是咯~~

我这边南方,比较潮湿,就类似普通居家环境,这样放置,基本很多都出问题了,时间可能 ...

应该不至于啊, 你问问原厂的人看看

网友:
镀金

紫薯布丁

网友:
俺淘了不少二手仪器,有些端子氧化甚至生锈了。在老外的论坛看到说用金属抛光膏可以去除,就买了一罐,不过还没来得及试验效果如何 ......

网友:
换新的呗,想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表笔不好用了,直接淘宝上买胜利的尖头的表笔。13元包邮,比之前我买的吉时力万用表的表笔(这个原 ...

mark 万用表笔

网友:
用金相砂纸抛光,或者羊毛毡绿油抛光

网友:
顺手在牛仔裤上划几下就好了。

网友E:
用擦金手指的专用橡皮擦擦。

网友:
那种插排针,拔出里面的芯,就是一个镀金的尖头,可以焊到表笔上,好用,磨损或氧化了再换就行了

网友:
是插排针的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擦金手指的专用橡皮擦擦。

还有这种专用神器啊?!

网友F:
这种空气中放放就能不好使的表笔一定是次品 扔

网友G:
我也有一副原装进口的fluke表笔,电阻档短路表笔是9欧,使使劲是1欧多。凑合用吧,真想精测电阻直接上4线法,表笔多数是电压。

网友:
先用 WD-40 试试,若不好使就送去镀金,再不好使就泡泡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空气中放放就能不好使的表笔一定是次品 扔

福禄克289的原装表笔;
安捷伦34401A的原装表笔;

亲,这些都不是很次的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副原装进口的fluke表笔,电阻档短路表笔是9欧,使使劲是1欧多。凑合用吧,真想精测电阻直接上4线法 ...

是的,就是这种感觉~~~时好时坏,与力度有关

网友:
买3.5的抛光膏,挤一点,摩擦摩擦。。。光亮如新

网友:
2000目细砂纸打磨后加WD40保护!

网友:
找个纸箱子,猛戳100下

网友:
抛光后用布擦涂一层锂基润滑油就很少氧化了。

网友:
楼主,镀真金的表笔你值得拥有

网友H:
楼主快搬家,这处酸性空气污染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快搬家,这处酸性空气污染严重

贫贱不能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