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标签打印机可以用stm32单片机驱动吗?

楼主(2018-02-01):
如题“热转印标签打印机可以用stm32单片机驱动吗?”

斑马,tsc ,白象等他们一般用什么主控mcu的多?

标准标签打印机需要遵循什么,打印协议,还有打印二维码是,电脑生成的图像,直接打印图像,还是标签打印机自己生成的?

网友A:
拆开看过几个针式票据机,里面stc89c、stm32驱动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过几个针式票据机,里面stc89c、stm32驱动的都有。。。。

针式的当然没问题了,关键是 热转印标签打印机

1mm8个点 1s走200mm 108mm长  全部出字1s  8*200*108=172,800点  在加上数据处理,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式的当然没问题了,关键是 热转印标签打印机

1mm8个点 1s走200mm 108mm长  全部出字1s  8*200*108=17 ...

有内置字库吧, 这么多数据全部靠通讯的可能性不大.
二维码也简单, 有专门的库, 我试过.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6615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置字库吧, 这么多数据全部靠通讯的可能性不大.
二维码也简单, 有专门的库, 我试过. https://zhuanlan ...

这个用72Mhz的mcu是否能处理的过来?

网友C:
有串口的,你直接发什么打什么,自带字库,你自己开发就麻烦了

网友:
就是串口发送要打印的字符+特殊显示协议,你找个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72Mhz的mcu是否能处理的过来?

没问题, 瞬间显示.
你要输出多大的二维码? 我用stm32f103c8可以出到65*65, 用f103rc还是re, 可以出105*105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串口的,你直接发什么打什么,自带字库,你自己开发就麻烦了

起码机械部分只能自己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瞬间显示.
你要输出多大的二维码? 我用stm32f103c8可以出到65*65, 用f103rc还是re, 可以出105*1 ...

生产二维码的函数有没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有现成的方案,楼主要进军热转印打印机行业吗?可以详细给楼主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有现成的方案,楼主要进军热转印打印机行业吗?可以详细给楼主介绍下!! ...

只是设备上需要一个热转印打印机,市面上嵌入式的都不合适,如果找厂家定制,成本接收不了,只能想自己开发了,热转印这方面经验比较少,不太清楚热转印头中控制加热时间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E:
很久以前做过电脑上的程序控制斑马的标签打印机,那时候用的是串口发送zpl指令控制打印机,每个牌子都有自己的控制协议

网友:
玩过TOSHIBA的,内置字库,也可以图形,是自有的指令。有软件可以根据标签内容生成相关指令,原后修改相关内容就可以。 B452还有可脱机用的可编程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做过电脑上的程序控制斑马的标签打印机,那时候用的是串口发送zpl指令控制打印机,每个牌子都有自 ...

控制协议还有没,有的话发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设备上需要一个热转印打印机,市面上嵌入式的都不合适,如果找厂家定制,成本接收不了,只能想自己开 ...

热转印和热敏的的加热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具体控制方式看打印机芯规格书就行;
对于电工来说热转印机的难点在于机芯上面,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很多热转印的机子为了能够打印更丰富的log和字体,都开发了自己的协议,通讯接口有蓝牙,wifi,串口,usb,内容用点阵形式下发;所以你的设备生成的数据要能按打印机的协议下发才能被打印;
还有一些是使用标准的CPCL指令打印的,你也需要让你的设备兼容该协议;
不知道楼主需要多少打印机?我看下能不能帮你改到你设备能打印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转印和热敏的的加热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具体控制方式看打印机芯规格书就行;
对于电工来说热转印机的难 ...

我这个是用做设备自己用的打印,打印比较简单,只有字符和二维码打印,几乎没有图像打印,打印内容最宽40mm 速度180mm/s

另外罗姆和京瓷哪个质量好些,价格好些

网友F:
驱动肯定没问题,STM3已经很强,如果不满意,把速度放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二维码的函数有没

libqrencode
github上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肯定没问题,STM3已经很强,如果不满意,把速度放慢

180mm/s固定速度

网友G:
速度取决于,头片,马达,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取决于,头片,马达,数据处理

因特殊要求,速度固定180mm/s  头片我看参数有250mm/s的满足速度要求,机芯都是自己做了,就不用担心马达速度了;问题是stm32f1是否能处理过来数据,打印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字符和二维码

网友H:
看热敏头的时候时钟速度,可以计算的啊。我用的热敏头,8M时钟,最快打印速度可达280米/小时,单行数据768字节(60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热敏头的时候时钟速度,可以计算的啊。我用的热敏头,8M时钟,最快打印速度可达280米/小时,单行数据768 ...

我的648米/小时 你用的是哪家的头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648米/小时 你用的是哪家的头片?

kyocera,TDK,rohm,SH都用过,主要是用来打印大幅面的条幅,宽度大,所以功率比较大,做不快。
另外,我的一个spi接口是3个打印头共用的,所以速度也只能达到最大速度的1/3
如果是只控制一个打印头,速度能够到那么快的。但是打印出来的宽度不满足要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kyocera,TDK,rohm,SH都用过,主要是用来打印大幅面的条幅,宽度大,所以功率比较大,做不快。
另外, ...

TDK是http://www.tdk.com/  怎么没有找到他的头片产品?
sh全名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TDK是http://www.tdk.com/  怎么没有找到他的头片产品?
sh全名是什么?

tdk那个,是tdk为以前公司定制的产品,网上可能没有相关资料。sh是华凌,全称忘记了,因为软件兼容,所以没有仔细看其规格书。

网友G:
热转印需要加碳带,并且要做同步结构,另外头片要加散热基板,加热线不能歪,这机芯不是那么好做的,另外,你的打印要求,stm32是可以做的,prt用的就是stm32f1

楼主:
引用 网友H:
tdk那个,是tdk为以前公司定制的产品,网上可能没有相关资料。sh是华凌,全称忘记了,因为软件兼容,所以 ...

华凌是新北洋的子公司,他的最快速度150mm/s 速度上差些,不满足要求,kyocera和rohm哪个质量好些?

另外头片对胶辊的直径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转印需要加碳带,并且要做同步结构,另外头片要加散热基板,加热线不能歪,这机芯不是那么好做的,另外, ...

1.因打印类材质决定,必须使用碳带,热转印类型,碳带同步不是主要靠着头片下面的胶辊压着保持纸张和碳带同步的?
tsc标签机回收碳带用的是直流小电机,因此我的判断是同步靠压辊那个步进电机决定着,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

2.加热线不能歪指的是头片上的加热线?

3.头片对胶辊的直径和材质有要求吗?

4.“prt用的就是stm32f1”中的prt指的是什么?

刚刚接触这方面,有些问题比较xx,希望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华凌是新北洋的子公司,他的最快速度150mm/s 速度上差些,不满足要求,kyocera和rohm哪个质量好些?

另 ...

都还可以吧,从参数上说,rhom的比ky的好些。不过市场上却是ky的市场占有率比rohm的大。
直径肯定有要求。但是在一个范围内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还可以吧,从参数上说,rhom的比ky的好些。不过市场上却是ky的市场占有率比rohm的大。
直径肯定有要求 ...

1.辊子一般选择什么材料的?
2.辊子 硬度多少比较合适?
3.辊子只起到传送纸张的作用?
4.辊子压在头片上的压力范围大概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因打印类材质决定,必须使用碳带,热转印类型,碳带同步不是主要靠着头片下面的胶辊压着保持纸张和碳带 ...

1、同步主要是靠摩擦力,但是碳带要绷紧,同时,收纸的纸卷直径是慢慢变大的,需要做打滑处理
2、头片的加热线必须和纸张平齐呀,不然就打歪咯,另外和胶辊接触不一致,会一遍浓,一边淡的。。
3、有要求
4、厦门PRT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同步主要是靠摩擦力,但是碳带要绷紧,同时,收纸的纸卷直径是慢慢变大的,需要做打滑处理
2、头片的 ...

头片压在棍子上的压力大概是多少?有没有标准范围?

对于热转印,加热时间单个点阵加热时间范围是多少?

另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协议还有没,有的话发上来参考一下

那个我不做编程早没有了,不过这东西网上都是公开的呀,你搜索斑马打印机控制协议就有了嘛,我那时候用的是 ZPL II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做设备自己用的打印,打印比较简单,只有字符和二维码打印,几乎没有图像打印,打印内容最宽40 ...

前两天忙,我大概给你说下你的那几个问题吧;

1、40mm打印宽度,选用2寸打印头,我规格书那种的就行;
2、打印速度180mm/s可以做到,不过如果你想打印效果好,基本上能做到150mm/s,打印效果好指的是打印清晰无毛边,且均匀,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难点先不说!
3、胶辊选择,要根据打印头片的规格,由打印线到那坨黑黑的距离决定,2寸的头片来说,热敏的一般支持8mm的胶辊,热转印的头片一般支持10~14mm的胶辊,因为热转印需要同时带动纸和碳带,所以需要直径大的胶辊,力臂比较大,我们正常使用10mm胶辊;
4、京瓷和罗姆,都够用,不过交期会让你生不如死,支持力度也要看你的量,量太少基本上鸟都不鸟人;
5、重点说下机芯,机芯有以下几部分组成,电机,同步传动齿轮组,打印头片,碳带盒,还有机架和各种轴;
以下是难点:
电机与齿轮组的配合,也就是如何让走纸和打印线还有碳带能达到同步,这是难点,具体原理我就先不说了;
打印头片焊接还有散热以及装配过程的精准,保证打印线的位置;
碳带盒放料和收料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同步主要是靠摩擦力,但是碳带要绷紧,同时,收纸的纸卷直径是慢慢变大的,需要做打滑处理
2、头片的 ...

这位兄弟能给到这么细节的注意点,估计也是业内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忙,我大概给你说下你的那几个问题吧;

1、40mm打印宽度,选用2寸打印头,我规格书那种的就行;

回答确实很专业
1.我的打印有效宽度30mm就够,从这一点看KA2002-BE13A满足要求
2.KA2002-BE13A的速度 Print speed[mm/s] 100,我的速度固定180mm/s 因此这一条不满足要求
3.因重新设计特殊机芯,所以不牵涉力臂大,而动力不够;对于胶辊的材质和硬度有什么要求?
4.希望能找到,市面上用量比较大的,这样小量应该好操作些
5.这点对于机械设计不是难点
对于难点:
如何让走纸和打印线能达到同步,中的“打印线”指的是什么?

对于我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还是多了解些比较好,少走些弯路,专业人士解释一针见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答确实很专业
1.我的打印有效宽度30mm就够,从这一点看KA2002-BE13A满足要求
2.KA2002-BE13A的速度 Pri ...

我试着解释下这个比较细节的东西吧!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希望不要误导楼主了;

因为机芯自己做,所以一定要把电机的走步和打印线做同步了,也就是齿轮的传动比一定要计算准确;

以2寸打印头片为例
打印线: 其实就是打印的一点行,2寸头片一点行有384个点,每个像素点大小为0.125mm,这384个点排成一行,就是打印线;

胶辊:假设胶辊直径为D,胶辊周长为L ,胶辊直径大小涉及到齿轮传动比,所以不能随意选择;胶辊的选择打印片规格书上面有提到的,包括压力;材质随便市面上找个机子看一下就知道;

电机:假设电机最小步数为X°,根据齿轮传动比要刚好能被最小像素点0.125mm整除,也就是(X*齿轮传动比)/360 *L要刚好为0.125或者0.0625;

机械结构需要得到齿轮传动比,来达到电机走步和打印线同步,才不会导致打印的拉伸和压缩,软件控制电机和加热配合就根据电机走一步是0.125还是0.0625,如果是0.0625,那加热一点行就走2步,如果是0.125,那加热一点行就走1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着解释下这个比较细节的东西吧!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希望不要误导楼主了;

因为机芯自己做,所以 ...

对于热转印。加热时间有没有取值范围?不同厂家的头片,加热控制时间是否区别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热转印。加热时间有没有取值范围?不同厂家的头片,加热控制时间是否区别很大? ...

这个东西就更细了额~~你可以从400us左右开始往上增加自己试试效果!简单说几点注意的,实现就靠你自己了~~
1、分段加热,好处,对电流要求就不用太高,也比较不会黏碳带;坏处,速度变慢;
2、分次加热,比如你要加热400us,那你如果400us一直开着加热,那碳带要烧断,效果也不好,所以对于同一个位置就是加热一会停下,加热一会停一下;
3、打印的浓度不仅仅是和加热时间有关,还和电压,环境温度,还有打印速度等有关,所以要做各种补偿;
补充:各个厂家的打印头会有差异,包括碳带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些都是需要实际去细调和测试才能出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就更细了额~~你可以从400us左右开始往上增加自己试试效果!简单说几点注意的,实现就靠你自己了~ ...

太专业啦!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就更细了额~~你可以从400us左右开始往上增加自己试试效果!简单说几点注意的,实现就靠你自己了~ ...

我的QQ50214101,想咨询下贵公司的一些成熟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于热转印。加热时间有没有取值范围?不同厂家的头片,加热控制时间是否区别很大? ...

楼主,我也正要做这样的打印机,加我qq一起交流啊?我的qq50214101.

网友J(2018-03-31):
发现还是有那么些人在做热敏打印机,我也在折腾,能打印了,各种指令也还好,就是打印速度上面比较慢,还有就是数据处理逻辑比较耗时,不知道能不能和各位讨点经验,大家交流下

网友K:
打印速度快了,打印质量差点,看需求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也正要做这样的打印机,加我qq一起交流啊?我的qq50214101.

在莫大这里交流也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现还是有那么些人在做热敏打印机,我也在折腾,能打印了,各种指令也还好,就是打印速度上面比较慢,还有 ...

你用的谁家的打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印速度快了,打印质量差点,看需求调整。

"打印速度开了,打印质量差点",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谁家的打印头?

罗姆的4寸打印头,想和各位讨论的是,如果连续打印,定位算法要怎么计算,比如说基于发射头做基准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罗姆的4寸打印头,想和各位讨论的是,如果连续打印,定位算法要怎么计算,比如说基于发射头做基准还是其 ...

我暂时还没有研究,不知道京瓷的打印头好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