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1867自举电路有问题。

楼主(2018-02-01):
最近在做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原本以为,搭建一个H桥电路没有什么难的,但是遇到大坑了。爬不出来了,逛了好多论坛也没有找到IRS21867关于自举电路的答疑帖子。只有看到阿莫有3个,关于IRS21867的答疑帖,但是还是不能解答我心中的疑惑。

首先我先说我这个模块的设计:  24V经过DC-DC降压降到12V给IRS21867使用,但是发现自举电容两端电压不对。(我的测试方案是这样:采用稳定的逻辑电平来测试H桥,没有给定一定频率的PWM)

楼主:
这个是我测试用的方案,我理想中如果给定这种逻辑电平的输入,那么电流应该按我画的方式流过,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楼主:
实际测得电压值。这明显先说明自举电路没有工作。

这是为什么,电路是典型电路。是我不能100%的输入吗(稳定的逻辑电平)?

还是我自举电路的二极管或者自举电容选型不对吗?(自举二极管选择IN4148,自举电容是0603封装的1uf)

还有我还没有接入电机。这个由关系吗??

楼主:
有了解前辈,请指点一下

网友A:
21867不带死区保护的

网友B:
你自己已经给出答案了 自举电路不能100%占空比输入

网友B:
另外没有接入电机没法自举,起码要加个电阻作为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已经给出答案了 自举电路不能100%占空比输入

倒不是这个原因。VB脚是自举电容的输出脚,输出翻转之后才会充电。如果一直不翻转,那VB脚就只有12V了,于是输出=12-MOS压差,跟电流有关,电流越大压差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1867不带死区保护的

不是吧,这些驱动芯片,死区保护不是最基本的要求么?

网友:
C6改成4u7,Pin4接肖特基到Pin6

网友:
输入固定的逻辑电平,自举电容肯定不会工作啊,需要输入PWM信号,建议看规格书,应该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
自举电容是VS拉低时充电,你看你的驱动波形有没有时间让电容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这些驱动芯片,死区保护不是最基本的要求么?

还真并不是。。IR2101  IR21867都没有死区保护,HIN LIN分别与HO LO同相直通~需要带死区的互补PWM驱动
而IR2104 IR2184就带死区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没有接入电机没法自举,起码要加个电阻作为负载

是没有下桥无法自举,没电机没负载也可以自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并不是。。IR2101  IR21867都没有死区保护,HIN LIN分别与HO LO同相直通~需要带死区的互补PWM驱动
而 ...

真的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种芯片和电路是要工作在PWM状态,你这固定电平是自举不了的,只有Lin先高后低,自举电容才能充电

网友:
可以用stm32 产生一个10Khz,占空比50%的pwm波形,要加死区保护,比如设置死区200ns,测试一下,这个片子感觉100%的占空比也没问题

网友:
涉及到自举的都不能100%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下桥无法自举,没电机没负载也可以自举的

电机调通了,前辈说的是对的,没有下桥不能自举,是我下桥电路没有接。第一次接触电机驱动。本着敬畏的态度做这件事,害怕把管子给少了用示波器把所有的波形在理论分析完毕后,在上的桥臂,才上的电机。今天电机终于转动起来了。心里万分高兴。
再此谢谢楼上楼下所有的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调通了,前辈说的是对的,没有下桥不能自举,是我下桥电路没有接。第一次接触电机驱动。本着敬畏的态 ...

调通就好,自举原理其实很简单,用光耦其实也可以自己搭。有一个中文应用笔记,搜一下,好好看看,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是没有下桥无法自举,
More 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没有下桥无法自举,
More detail?

一直想问,您是墙外的电工?好像经常用E文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没有下桥无法自举,
More detail?

看这个图片基本就明白原理了,图片出处是下面的应用手册

上穿一个E文版,有中文版,可以自行baidu或者google

网友(2018-12-26):
先开下桥  给自举电容充电,然后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