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个月,终于搞成了音乐频谱,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8-02-01):
折腾了一个月,终于搞成了音乐频谱,分别形成了在OLED和LCD彩屏上显示的两个版本。
STM32单片机从大半年前才开始自学的(前几年曾陆续自学了PIC和AVR.)。老朽已过古稀之年,自学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现将这个音乐频谱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望提出宝贵的意见。

      关于代码的几点说明:
      一、OLED屏是用的中景园的1.3寸屏和STM32F103C8T6的小系统板。LCD是用的是普中的屏和实验板(STM32F103ZET6),屏是ILI9341的3.2寸屏。各位移植时管脚连接可能不同,要注意修改相关的代码!
      二、FFT转换使用的是ST提供的DSP_LIB的库函数。本例中采样频率为40KZ,采样点数是256点。但实际显示时,各柱条的频点的却是从256点中挑选出来的,因为音频的范围虽然是10Z-20KZ,但人声和乐器的频率主要集中在0-4KZ,4KZ-8KZ次之,而8KZ-20KZ段主要是高次谐波。
     三、经FFT变换取模后,越是频率高的频点,其模值幅度越小,所以显示效果不好。且经FFT变换后,虽有256个频点,但后面的128个频点是和前面的128个频点成镜像的,所以只要从前面的128个频点里挑选就可以了。同时还要去掉第一个频点,因为第一个频点是直流分量,是不会跳动的,所以如果保留了第一个频点,那么在屏的最左边始终有一根不动的且满幅度的柱条,显得十分呆板,大煞风景。
     四、ADC采样软件触发方式,同时用TIM2定时器的溢出中断来设置一个标志位,当256点采集完成后,该标志位置位,再开始做FFT变换、计算幅值和显示。
     五、低频段的幅值一般较大,频率越高幅值越小,为了提高显示效果,使各柱条跳动的幅度较为均衡,我在程序里安排了用软件方式对增益做些适当的调整,即压缩较大的幅值,加大较小的幅值。
     六、如果实际使用在音响电路里,ADC的取样点可以是前级放大器,也可以取自功放。这时最好加上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以均衡采样的幅度;为了克服混叠效应和栅栏泄漏,最好要加上低通滤波电路(最好是2-4阶,以达到衰减较为陡峭的目的。);同时还要加上电平平移电路,因为单片机采样时是不接受负电压的。这些内容我之前曾发过一个帖子,有相关的电路图和PCB的图,各位如需要可移步查看。

网友:
古稀还有这么强的自学能力,佩服,先顶再看。

网友:
确实佩服,希望我到那个年纪还能保持对某件事情这么大的兴趣。 支持

网友:
LZ 是不是就是那种传说中的硬件大牛

网友:
真心佩服前辈!!!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向老前辈致敬!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佩服佩服。。。,  以前辈为榜样!把技术搞到底!

网友:
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不相信楼主有七十,上照。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止过DIY,主要玩的是音响方面的。不客气的说,我是个资深发烧友。前几年又对单片机发生了兴趣,开始自学C,PIC,AVR,半年前又学STM32.我在www.audio-gd.com发过无数的帖子,那个论坛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膜拜前辈!

网友:
厉害厉害啊,很佩服

网友:
这个年纪  敬佩了

网友:
还不到您一半岁数,感觉已经学不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膜拜前辈!

按照现在的用眼强度,电脑和手机,70岁我还能不能看清楚屏幕都存疑

网友:
现在每天敲代码就是为了赚钱,不会为了玩去敲代码

网友:
膜拜前辈!

网友A:
厉害,我只做过32X64点阵的频谱,线性扫描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怎么用对数方式扫描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前辈是活到老学到老,
把电子当做一生爱好,
膜拜!!

楼主:
老年人多动脑子,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只做过32X64点阵的频谱,线性扫描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怎么用对数方式扫描上去 ...

曾试过用反正切函数来处理取模结果,虽说可以均衡高低的差异,但似乎太接近了,柱条高度差异过小,也不太好,我代码里有,你可以看看。

网友:
膜拜大爷

网友:
膜拜老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膜拜前辈,希望我们老的时候也有此激情!

网友:
致敬,致敬。

网友:
佩服,楼主威武!

网友:
不错,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真是学无止境啊!!膜拜前辈!

网友:
厉害了学习能力真是强

网友:
最敬佩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这是我没有的

网友:
膜拜老前辈!!广州荔湾和西场确实音响前辈蛮多

网友:
佩服,这么大年纪

网友:
佩服老前辈的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白名单已经实行?最近好多网站都登陆不上去了呀。
http://www.audio-gd.com/这个也打不开。需要爱国?

网友:
玩儿音响的都是高手 佩服

网友:
去年有一次要更换个板子上的BGA,就去华强北找了个笔记本维修点。在柜台等着老板操作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也在等什么,有一搭无一搭就聊了起来。他在自学单片机和PROTEL,也在搞东西,之前在部队上搞通讯的,他已经80多了!
前辈们,牛!

网友:
佩服!希望到了楼主的年纪还有楼主的这份心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膜拜老先生!

网友:
那个35岁入行FPGA嫌太晚的出来走两步,在前辈眼里你还未成年呢!

网友:
老先生心态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心态决定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年人多动脑子,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老师傅你好,你能上一张你最近帅帅的照片不,让我们这些小辈份的人长长见识,哈哈

网友:
大爷。。我就服你

网友:
古稀。。。老前辈!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佩服

网友:
前辈这种精神是当下4/50岁技术人的榜样!

网友:
古稀之年如此动力,真正是对技术的爱好,可敬可佩!

网友:
膜拜前辈!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现实版扫地僧~~顶礼膜拜!!!

网友B:
膜拜老前辈!厉害厉害!
有一点不明,请教一下,采样率40K,256点,那么频率分辨率是156.25Hz,为什么选择这个分辨率呢?低于这个频率的频谱的低音部分也分析不到。

网友:
实在是敬佩前辈

网友:
的确,

年龄不是压力!

视力才是压力!!!!!!

网友:
七十岁,我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

网友:
佩服LZ,我现在才30多岁,就不想写代码了。

什么事情都想着让别人干

网友:
真不该感叹已老啊

网友:
冲着古稀这点得给老前辈一个赞

网友:
像老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也可以吹牛吗?我是1947年生人。自幼就爱好无线电,一生中从未停 ...

老前辈和我师傅同一辈的人,他老人家也是喜欢DIY音响,总是换着花样玩,还记得帮他做胆机变压器的时候,一圈一圈地绕....  不过在电脑这里断挡了,始终停留在用电脑画画电路图的阶段。

网友C:
老朽已过古稀之年,还喜欢折腾,向你学习

网友:
佩服啊,为了爱好去学习研究真是幸福。 人生必须得有些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朽已过古稀之年,还喜欢折腾,向你学习

“老朽”是自我的谦称,这位后生应该是用错语境了。
楼主前辈是我辈折腾人士的楷模,必须膜拜

网友:
先顶一个,坚持终生学习。

网友:
老当益壮,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拜老前辈!厉害厉害!
有一点不明,请教一下,采样率40K,256点,那么频率分辨率是156.25Hz,为什么选择 ...

选256点,开始考虑是觉得F103系列没有浮点计算能力,怕MCU的负担太重,速度跟不上。如改为1024点,分辨率可以到39HZ,就好多了。昨晚试了一下,改成1024后,也跑得很顺畅。这样低频段可以向下很多了。
如有条件,上F4系列,有强大的浮点计算能力,就不必有这个担心了。

网友:
膜拜,学无止境啊,希望我古稀时还有学习的心态,不过,首先要活到那个岁数,现在的环境食品估计够呛

齐白石:老朽七十几岁,要不要教一教你如何搞定小护士?

网友:
我也是50岁才开始学C51,至今有2年半。我学编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和预防老年痴呆。前段时间刚刚理解了结构体和指针,就转向STM32。
向楼主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我等小辈,膜拜

网友:
70有1,同我一样是70后的,给楼主一个大写的“赞”和“服”。

网友:
致敬,记号一下11楼

网友:
楼主已过古稀之年?!  佩服佩服!!!

网友:
学无止境,我等小辈仍需努力。
向前辈致敬。

网友:
ADC不是可以用定时器触发吗 这样采样率可以控制的很精确

网友:
学无止境,更要当做乐趣

网友:
学习学习,向前辈致敬。

网友:
下载学习,向前辈致敬。

网友:
敬佩老前辈

网友:
顶前辈,做得比我好多了。

网友:
向前辈致敬,向前辈学习

网友D:
向所有不服老的人致敬!我身边有些二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表示太难不想学单片机,这已经是2018年了,这种态度,注定要被淘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夸奖,老朽会继续努力的。
另外,代码中有不少是参考网上的,有的段落就是直接移植的,还有在论坛里提问也得到不少朋友的解答帮助,一起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夸奖,老朽会继续努力的。
另外,代码中有不少是参考网上的,有的段落就是直接移植的,还 ...

同样爱好无线电,在县城搞个FM发射器会不会违法?发射距离几百米那种。

网友:
喜欢搞电子的永远不会老年痴呆!

网友:
景仰景仰

网友E:
“老朽”语境不对,用“老衲”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朽”语境不对,用“老衲”行不行?

哈哈还有贫道

网友:
前辈励志,让我等有所懈怠之人又鼓起了干劲!谢谢!

网友:
MARK!  MARK!  MARK!  MARK!  MARK!  MARK!  MARK!  MARK!  MARK!

当我迷茫、找不到动力的时候,必须要再看一遍老哥的贴!

楼主:
第一贴的说明中提到FFT转换后的第一个频点是直流分量,有些不太准确。因为如果是采样的音频信号,且加了隔直流电容的话,第一个频点就不是直流分量,而是最低频率点。
对选取的频点又做了写调整,减少了几个点,大于12KZ的就没有选了,因为大于12KZ的柱条跳动的幅度太小,同时这样可以使显示的柱条稍宽些,看上去更舒服些。
//从取模结果lBUFMAG中(前128个)挑选出25个值做显示。挑选的原则是:0-4K为主,4K-8K次之,8K-18K最少。将挑选出的32个值赋给COLUMN1
void arctan(void)
{

     u8 i,temp,a[16]={12,15,19,21,25,28,31,37,44,50,63,71,76,89}; //因为后14个无规律,所以将其位置号列出来
    //u8 j=2;
    for(i=0;i<11;i++)
        { COLUMN1= lBUFMAG;}  //挑选前面11个。

    for(i=0;i<14;i++)  //后14个
        {
           temp=a;
           COLUMN1[i+11]=lBUFMAG[temp];

        }

    for(i=0;i<25;i++)  //增益调整
       {
          COLUMN1=COLUMN1*10;
          //COLUMN1=80*atan(COLUMN1); //用反正切函数来适当压缩较高的模的值,使柱条显示均衡
          if(COLUMN1==0)
               {COLUMN1=2;}
          else if((COLUMN1<5)&&(COLUMN1>0))
               {COLUMN1=COLUMN1+15;}
          else if((COLUMN1>=5)&&(COLUMN1<10))
               {COLUMN1=COLUMN1+12;}
           else if((COLUMN1>=10)&&(COLUMN1<15))
               {COLUMN1=COLUMN1+10;}
           else if((COLUMN1>=15)&&(COLUMN1<20))
               {COLUMN1=COLUMN1+7;}

           else if(COLUMN1>=240)
               {COLUMN1=220;}
          else if((COLUMN1>=225)&&(COLUMN1<=235))
             {COLUMN1=COLUMN1-30;}

    }
}

网友:
古稀之年,佩服

网友:
佩服佩服,牛

网友:
膜拜前辈膜拜前辈!

网友:
这个必须顶,向前辈学习

网友:
向前辈致敬

网友:
佩服前辈的学习精神,我开始准备学习STM32已经达5年之久,目前还在准备中,惭愧呀,过完年一定要学起来~~!!

楼主:
不希望尽是夸奖之类的话,更希望是热烈的讨论,哪怕是批评,指出错误都很好。

网友:
喜欢搞电子的永远不会老年痴呆!聪明绝顶,无什么烦恼丝

网友:
向老前辈学习!

网友:
向前辈学习,感觉自愧不如

网友(2018-03-06):
谢谢前辈,给我做了好榜样!学习了。

网友:
佩服老前辈,估计您是这个坛子里最年长的啦

网友:
佩服佩服。。。,  以前辈为榜样!向所有不服老的人致敬!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来目前正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单片机AD采集音频信号,改如何做滤波呢?
没这么搞过,模电学的有点渣。

楼主:
看采集的信号作何用途,而采用不同的滤波方式。如果是做FFT转换显示频谱,那应该是取得音频信号后要做低通滤波后再送去做AD转换。

网友:
mark,顶,很佩服老先生的精神

网友:
活到老  学到老  向前辈致敬

网友:
在本论坛出没有出现80岁的之前,楼主大伯就是我的第一崇拜对象,其精神令人感动,受教了。

网友:
向老人家致敬!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老前辈 有时间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职业生涯,现在大家都认为到了中年就做不了技术活了、年纪大也会受到企业的排挤。如何能做到像您一样 坚持搞技术。

楼主:
我是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教务、行政等工作,教数学和物理的。
搞电子是我的业余爱好。从8岁折腾矿石收音机开始,一生DIY不止,终于练就成一个理论和实践双全的资深的发烧友(自己夸自己的,莫嘲笑啊。)。
十岁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十岁后才进入大城市。

网友:
佩服,佩服,我是刚开始搞硬件不久,,

网友:
膜拜前辈,老熬夜,不知道能不能到70

网友:
学无止境,厉害~

网友:
致敬老前辈

网友:
摩拜老前辈!我再过三十年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和前辈一样的雅兴

网友:
唯有顶礼膜拜了;

网友(2018-04-24):
向前辈致敬。。。。。

网友:
膜拜前辈!向前辈致敬!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膜拜前辈

网友:
佩服佩服!这说明认定目标,学什么都不晚!关键是肯下功夫。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如果给出原理图更好了。

网友:
厉害,这么大年纪有这学习能力,强!

网友:
跟前辈学习一下

网友:
以老前辈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为兴趣而工作

网友:
佩服佩服  厉害厉害  值得学习

网友:
佩服,先顶再看。

网友:
mark,前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哟,动感效果

网友:
很好的贴子,向楼主学习

网友:
相行业前辈致敬...........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向楼主致敬!

网友:
FFT变换,备注下。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膜拜老前辈!厉害厉害!
有一点不明,请教一下,采样率40K,256点,那么频率分辨率是156.25Hz,为什么选择 ...

搜一下FFT(快速傅立叶变换),Fn=n*Fs/N,Fs是采样率,N是采样点数,156.25Hz的正弦波正好是采样点的整数周期,有利于FFT精确计算频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一下FFT(快速傅立叶变换),Fn=n*Fs/N,Fs是采样率,N是采样点数,156.25Hz的正弦波正好是采样点的整 ...

没看完就评论了 ,看来已经解决了,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向所有不服老的人致敬!我身边有些二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表示太难不想学单片机,这已经是2018年了,这种态 ...

当时我们学 主要是兴趣,好玩, 现在的人 看穿了, 赚钱才是主要
干嘛学那么多,不赚钱啊 傻啊

网友:
确实佩服,希望我们这一代做这行也能做到65岁退休!电子行业,国外65岁的工程师不少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我的天啊,厉害了

网友:
向老工程师致敬,这种精神是我等后辈需要学习的。

网友:
看到希望了,电工是可以干一辈子的!向老爷子们致敬!

网友:
厉害厉害,有机会我也搞搞。

网友:
向楼主致敬,学习了

网友:
好强呀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18-06-08):
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网友:
厉害,帮忙顶一下

网友:
很好,参考一下....

网友:
很是佩服,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
向老先生致敬,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精神是我等后辈急需学习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必须赞,古稀之年还由此佳作,佩服。

网友:
这玩意大学的时候就搞了

网友:
佩服,我估计老前辈一直是玩音响的。

网友:
厉害,我自学汇编后,c语言怎么都学不下去了

网友:
学无止境啊!!膜拜前辈!

网友:
长者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我们这些晚辈实在佩服

网友(2018-08-05):
古稀之年也是厉害了,前辈啊

网友:
谢谢前辈让我看到了方向,白发苍苍的工程师中国是有的,未来也是会有的。

网友:
膜拜一下老前辈

网友:
老前辈,水土不服,就服你

网友:
向老前辈致敬!

网友:
佩服, 先学习下!

网友:
楷模!希望自己到这个年纪有一半的精神就好了。

网友(2018-09-10):
赞一个,参考学习下。

网友:
小弟太佩服您了!!!

网友(2018-11-19):
哇塞,佩服,大牛

网友:
太佩服老前辈了。
    我记得我爷爷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跟我讨论物理,化学的知识,还可以一板一眼教我拼读英语单词,是由多少个音标连起来一个完整读音的那种读法,也跟我询问汽车发动机的原理(他读书时是国民党时期,没学过发动机原理)。我也是相当佩服他。
    我爷爷他只受过初中教育,完了之后就回家当了一辈子农民,想不到他隔了五六十年还记得英语单词是怎么读。我都怀疑他在挑大粪期间,一边挑一边在默念英语单词,有些人的毅力真的好可怕。

网友:
这帖子是不是该置顶

网友:
这个蛮帅的!!!!!!!!!!1

网友:
先佩服一下LZ的精神~~

网友(2019-05-24):
怎么还是老朽之年啊,收藏了

网友:
老先生精神可佳,向老先生学习

网友(2019-08-18):
生活中音乐是少不了,频谱多点乐趣

网友:
吾辈楷模啊,终身努力,便成天才——门捷列夫语。感谢大师

网友:
不错,值得一看。谢谢楼主!

网友:
古稀的老前辈

网友(2019-12-17):
音响频谱很有学问,做不好生硬难看,以前我们公司做的效果也不错,看起来即有动态又有柔和那种感觉,就像水纹一 样,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2020-04-02):
这些内容我之前曾发过一个帖子,有相关的电路图和PCB的图,各位如需要可移步查看。

网友:
老前辈,关于硬件的帖子没找到,麻烦给一下,想参考你更擅长的音频处理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