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连接外网连接不上

楼主(2018-02-02):
使用W5500模块进行通信,在局域网内使用交换机或路由器连接20多个W5500设备都正常,但连接外网连不上,MAC地址更换过很多次了,应该不是MAC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吗?

网友:
连外网是不是W5500需要作为客户端?

网友:
连接外网应该和W5500没有关系,应该还是你的内外网地址映射的问题,固定IP和路由器的设置等。
将W5500设为客户端,连接这个服务端试一下,http://www.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网友:
外网和mac没有关系

网友A(2018-04-02):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用了上面兄弟的连接,测试了下服务器,可以正常接受,但是连接别人的云服务器,就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用了上面兄弟的连接,测试了下服务器,可以正常接受,但是连接别人的云服务器,就不知道 ...

我的搞定了,之前出问题是地址冲突的事。你可以先用个网络调试助手连一下你要连接的云服务器,如果连不上那W5500一定也连不上的。服务器有的会配置一些东西,比如openvpn的,那样直接连不上,我也不怎么懂,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搞定了,之前出问题是地址冲突的事。你可以先用个网络调试助手连一下你要连接的云服务器,如果连不上 ...

谢谢,有多学到一招

网友:
mac不能是组播,要不然路由器不给转发

网友(2019-02-03):
在里面搞开发么?

网友:
W5500工业应用?

网友(2021-05-05):
w5500可以连接外网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