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蓝牙温湿度计】拆机图

楼主(2018-02-02):
前几天刚买的米家蓝牙温湿度计,拆开看看用的啥传感器
https://www.mi.com/mj-humiture/specs/

编辑:更新芯片型号
BLE-MCU: NRF51802
Sensor: SHT30
Boost IC: TPS610985(丝印1G,未确认)
LCD Driver: BU9795

网友:
用的盛世瑞恩的传感器。当作礼品送了五六个给我们

网友A:
温度的精度没啥测的,一般都能做准,,测一下湿度的精度....买一个干湿温度计对比一下,准的话,  我也买一个玩玩

网友:
第三张图看是sht30

网友:
高清大图赞,我手上有个项目也选了SHT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的精度没啥测的,一般都能做准,,测一下湿度的精度....买一个干湿温度计对比一下,准的话,  我也买一个玩 ...

传感器型号 SHT30,没有更高精度的湿度仪器作参考,不知道实际的精度怎样。

网友:
sht30性价比不错了。  更好的是sht35  封装一样。

网友B:
段式液晶不需要焊接和连接,用黑色的那个,像是泡棉的那个连接,泡棉的那个是啥原理。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良,导致液晶显示异常呢

网友:
这种东西放家里用,差不多就可以吧, 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橡胶条,不经常拆装,室内环境一般没有问题

高清大图点赞

知道了,谢谢回复

网友:
BU9795是ROHM的LCD驱动,
NRF51802-qfaa 是蓝牙 品牌:nordic

网友D:
苏州青萍科技做的吧,当时刚毕业从上海跑去面试,没要我,要是彩色的屏幕就更赞了,不过彩色的话成本肯定会上去,颜值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单节电池供电 要经过dcdc 还带蓝牙 功耗不知多少

网友:
估计半年要换次电池

网友F:
关注,前两天在淘宝上买的不大行,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G:
温度湿度这个看到液晶显示不就行了 ? 还要连接上手机用手机屏看 ? 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节电池供电 要经过dcdc 还带蓝牙 功耗不知多少

看boost芯片的封装和丝印,应该是TI的 TPS610985。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610985.pdf

The TPS61098x consumes only 300 nA quiescent current
and can achieve up to 88% efficiency at 10 µA load in Low Power mode.

号称一节7号电池可以用一年,感觉是有希望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温度湿度这个看到液晶显示不就行了 ? 还要连接上手机用手机屏看 ? 蛋痛。。。 ...

可以集成到米家,联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集成到米家,联动控制

那还不做成WIFI的,直接上服务器,到哪都可以用手机看。。。蓝牙有时匹配蛋痛得很

网友:
这玩意直接看就得了,还搞得高大上,浪费资源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苏州青萍科技做的吧,当时刚毕业从上海跑去面试,没要我,要是彩色的屏幕就更赞了,不过彩色的话成本肯定会 ...

彩色的屏幕功耗就上去了,这种液晶的话几个微安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彩色的屏幕功耗就上去了,这种液晶的话几个微安就够了

嗯,成本功耗都会上去,用手表的那种反射式的彩屏功耗应该还好,就是成本太高了,而且一个温湿度计也没必要

网友:
Sht20 sht30哪个更好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boost芯片的封装和丝印,应该是TI的 TPS610985。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610985.p ...

http://www.ti.com/packaging/docs/partlookup.tsp#divline
1G 确实是TPS610985

网友J(2018-04-19):
来个剧透吧,下一代将推出电纸书那种的eink,不管你信不信,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个剧透吧,下一代将推出电纸书那种的eink,不管你信不信,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

那就再买个拆一下

这个温湿度计的温度反应很慢,其他都挺不错

网友(2018-09-11):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型号 SHT30,没有更高精度的湿度仪器作参考,不知道实际的精度怎样。 ...

用罗卓尼克来对比就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段式液晶不需要焊接和连接,用黑色的那个,像是泡棉的那个连接,泡棉的那个是啥原理。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 ...

那个是导电橡胶条,确实是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时间长用下来会有老化,跌落碰撞之后发生显示异常的现象,花屏缺段。

网友(2018-11-07):
LCD驱动/BU9795AFV-E2
立创商城报价22大洋 ????

网友:
青萍墨水屏的。就是APP也是独立的。米家APP不能用.

网友:
这个不偏宜吧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F:
关注,前两天在淘宝上买的不大行,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龟买了么

为啥是蓝牙网关,雷不思放弃zigbe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再买个拆一下

这个温湿度计的温度反应很慢,其他都挺不错

温度反应慢,是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