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的外部中断怎么老误触发

楼主(2018-02-02):
N76E003的外部中断怎么老误触发

奇了怪了。设置下降沿中断,用标准的方波正常。

波形差一点,就很容易误触发,不加点判断就误触发的更严重了

同样的电路STM8S003的外中断就不会。

网友A:
是不是下降沿或上升沿过缓,导致多次误触发?示波器看一下中断输入引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降沿或上升沿过缓,导致多次误触发?示波器看一下中断输入引脚的波形。 ...

对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特别好的方波。

之前用的STM8003,是没有用特别处理,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使能施密特触发输入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特别好的方波。

之前用的STM8003,是没有用特别处理,可以正常触发。

电路图和波形可以贴一下吗?想办法从电路上减小上升沿和下降沿。
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加施密特触发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波形可以贴一下吗?想办法从电路上减小上升沿和下降沿。
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加施密特触发器了 ...

芯片内部本身就有施密特触发器,通过寄存器使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波形可以贴一下吗?想办法从电路上减小上升沿和下降沿。
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加施密特触发器了 ...

4L;5L.

我刚开了施密特触发器,确实可以了。感谢提醒

网友(2018-04-11):
哪个寄存器是打开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2020-03-14):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总算找到解决办法了,
我设置的是P0.5这个端口,解决方法如下,
P05_Input_Mode;//P0.5 设置为输入模式
set_P0S_5; //打开P0.5施密特触发器
如果是其他端口,把P0S_5替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