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老司机,看这车内饰能猜到这是什么型号的车吗

楼主(2018-02-02):
问问各位老司机,看这车内饰能猜到这是什么型号的车吗

网友:
大屏幕看看BYD max

网友:
这个内饰,明显不是max,非常确认不是max

网友:
看这屏幕的风格,一定是国产车

网友:
有可能是长安系列的车,导航屏疑似10.25

网友:
一般看图猜车的都是有奸情。

网友:
车内中控屏的液晶可以看到,建议楼主去汽车之家之类的网站上面对照着找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A:
歪一下楼:左边那个圆环形建筑物貌似是广州那边的一个酒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楼:左边那个圆环形建筑物貌似是广州那边的一个酒店??

这你都知道

网友:
朋友圈晒车的?

网友:
时间晚上7点,室外温度13度,开车的是个男的,人高脸比较大。其他的信息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