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了解IPOD USB协议的吗?帮忙下个东西

楼主(2018-02-02):
现在想了解下 IPOD 的USB协议.....

简单来说就是 IPOD 插在车上的USB口怎么传输音频信息那些的.......

=================================

以下是找到的相关协议,哪里有免费下载的吗?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16/115992282.shtm

楼主:
只要了解音频方面的.....视频没能力去研究,现在USB还没入门的....

网友A:
今天有个朋友要做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品能过USB线和电脑相连,这个产品有三个模块,1、包含一个4口的USB HUB,2、一个读卡器,能读MS,XD,SD(三合一的卡座)。另外一个单独的CF卡座,3、通过一个30PIN的连接座,和IPOD产品相连,然后再通过USB线和电脑实现通讯。于是上网查找,终于查到IPOD接口的定义,和大家一起分亨。
         阿锦 文章来源:中国汽车影音网
         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家名叫JAE公司的接插件,型号为DD1.这个接口有30针,

接口排列方式为:
1.2.3.4.5.6.7.8.9...........29.30

内部焊接点排列为: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11 Serial GND      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5 Ground (-)       地    **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
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附件识别接口 ****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特殊定义:
* 1,2 与电路板连接
** 15,16 与电路板连接
*** 19,20 与电路板连接
**** 21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    不同的阻抗表明不同的辅助部件被连接。
           已知的resistances/functions (欧姆) 是如下:
                1k0 - iPod 基座
           10k - 照相机适配器
           500k - RS-232通信
           1M0 - Belkin 自动适配器, iPod 自动地关闭了当力量分开了
***** 29,30 与电路板连接
****** 全部连接在公共地

RS-232连接:控制码:
Button                   G2 Three Byte Code                      G3 Seven Byte Code
PLAY/PAUSE          0xFF 0xFD 0xF1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1 0xFA
VOL+                     0xFF 0xFD 0xF2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2 0xF9
VOL-                      0xFF 0xFD 0xF3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4 0xF7
SKIP>  >                  0xFF 0xFD 0xF4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8 0xF3
  <  <SKIP                0xFF 0xFD 0xF5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10 0xEB
(button release)       0xFF 0xFD 0xF0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0 0xFB

8N+2,8位数据 1位开始位 1位停止位
用9600波特率可以控但是不知道如何接收信息,请问楼上要接收IPOD的信息,是否要发送什么命令?
Button              G2 Three Byte Code             G3 Seven Byte Code
PLAY/PAUSE          0xFF 0xFD 0xF1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1 0xFA
menu                                           0xFF 0x55 0x05 0x02 0x00 0x00  0x00 0x40 0xB9
enter                                           0xFF 0x55 0x05 0x02 0x00 0x00  0x00 0x80 0x79
up                                                0xFF 0x55 0x06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f7
down                                              0xFF 0x55 0x06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f6
VOL+                 0xFF 0xFD 0xF2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2 0xF9
VOL-                 0xFF 0xFD 0xF3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4 0xF7
SKIP>  >             0xFF 0xFD 0xF4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8 0xF3
  <  <SKIP           0xFF 0xFD 0xF5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10 0xEB
(button release)     0xFF 0xFD 0xF0                0xFF 0x55 0x03 0x02 0x00 0x00 0xFB

rs232  19200
需要IPOD的提供的认证才能进行通讯。否则只能发不能收。。。
ipod 有几种模式选择,好象是模式4,可以接收,获取,播放时间,歌曲名字等等

我的测试程序如下,功能为只发一次播放、暂停控制指令,但不能控制iPod。请多多指教。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send_2()
// 传送字串
{
         SBUF = 0xff;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delayms(25);

         SBUF = 0x55;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delayms(100);

         SBUF = 0x03;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SBUF = 0x02;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SBUF = 0x00;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SBUF = 0x01;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SBUF = 0xfa;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main()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19200
         TL1 = 0xFD;

         SCON = 0x4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80;                     // 波特率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0;                         // 禁止任何中断

         send_2();                       //发播放、暂停指令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朋友要做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品能过USB线和电脑相连,这个产品有三个模块,1、包含一个4口的U ...

有USB方面的驱动吗?

====

是做的直接USB驱动IPOD   还是串口驱动IPOD?

网友:
给你一个关键字,libusbmuxd,剩下的顺着找吧~ http://www.andy-pearce.com/wiki/notes/iphone_usbmuxd

网友B:
IPOD这个一般要加一块苹果认证了的加密IC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OD这个一般要加一块苹果认证了的加密IC才可以的

不一定吧,我只是要模拟一个IPOD的功能,而不是要和IPOD通讯的....

IPOD 应该是通过USB传输音频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吧,我只是要模拟一个IPOD的功能,而不是要和IPOD通讯的....

IPOD 应该是通过USB传输音频的吧 ...

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搞车载相关的哦

如果你要跟IPOD通讯的话都要加的,如果模拟的话,具体还不是很清楚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搞车载相关的哦

就是用单片机模拟出一个IPOD出来

====

你也是车载?有时间多交流啊,我在深圳西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单片机模拟出一个IPOD出来

====

现在苹果手机这么多,没有必要自己模拟了,直接插上苹果手机就行了,苹果手机可以当IPOD用

网友C:
楼主是要aux转usb吗?有朋友有现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aux转usb吗?有朋友有现成的产品

对啊,你也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你也是这个行业的

是的,要货吗?

网友:
iPod Accessory Protocol

Third-party accessories can use the iPod Accessory Protocol (iAP) to access advanced features of Apple devices.
One such feature is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ecurely with third-party iOS applications via the iOS External
Accessory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ternal Accessory Framework, see http://developer.apple.com/libra ... n/Introduction.html

详细的估计要注册账号了。

网友D(2023-01-30):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吧,我只是要模拟一个IPOD的功能,而不是要和IPOD通讯的....

IPOD 应该是通过USB传输音频的吧 ...

楼主做出来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出来没啊?

做出来了,但是好像没兼容全,有些设备可以识别,有些不识别,后来这个项目就停了,做其他的了,更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但是好像没兼容全,有些设备可以识别,有些不识别,后来这个项目就停了,做其他的了,更简单 ...

做的其他什么产品, 方便私聊下。。。吗  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其他什么产品, 方便私聊下。。。吗  合作

现在做车载导航协议之类的,企鹅0x1E70FE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