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端并联两个470uF/63V电容?

楼主(2018-02-02):
我在别人研究AC/DC这块原理图,发现输入端并联两个470uF/63V电容,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用一个大点电容可以吗?是用来热冗余的吗?
谢谢回复?

网友:
并联中间应该有个电感吧

网友:
可能1000uF的电容太高,或体积太大不好布局,于是两个470uF并联。我瞎猜的。。。

网友:
我一般是需要降低ESR,降低电路板高度时才多并电容

楼主:
没有电感,不像LC滤波用的。由于这个电源要长期不间断运行,这样做是否可以防止单个失效?

网友A:
AC/DC输入端才63V,特殊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DC输入端才63V,特殊电源?

用的是24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