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不折腾的路由器,稳定,可靠,家用

楼主(2018-02-03):
用过的路由器都很廉价,也都很不省心,用2年左右就各种掉线

现在想求推荐一款适合家用的,不折腾人的路由器

电信光纤直接接入,至少带一路RJ45输出,当然WIFI也是必备的

网友A:
双频千兆是必须的,目前用贝尔金的,F9K1113V4 ,买的旧机器,100来块,觉得还可以。 喜欢方正的估计不喜欢,不过有点流线型,挺酷的。
其实办公室用的小米的也可以,不过网口是百兆的。
网件的牌子可以看一下,不过好东西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频千兆是必须的,目前用贝尔金的,F9K1113V4 ,买的旧机器,100来块,觉得还可以。 喜欢方正的估计不喜欢 ...

我用过小米,不想再用了

网友:
网件的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过小米,不想再用了

那就买思科的高端吧,用到老死都不一定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思科的高端吧,用到老死都不一定会坏

思科也有很多型号呀,多少钱的都有,哪款适合家用呢?

网友:
我是jd上买r6400  刷的梅林固件,稳定的一B  (就安装了2个插件 去广告,和爱国插件)

网友C:
朋友送了个思科,各种配置差的一塌糊涂,要啥没啥,但就是稳定啊,一年不重启也从没有掉线,降速的。
自己买的那个水星,配置很好,一个星期要重启一次,不然没法用,经常掉线

网友:
网件  500元级别的 保证能用七八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科也有很多型号呀,多少钱的都有,哪款适合家用呢?

肯定是高端企业级的,网吧里一开几个月都不会断一下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送了个思科,各种配置差的一塌糊涂,要啥没啥,但就是稳定啊,一年不重启也从没有掉线,降速的。
自己 ...

看我的水星……

网友:
路由器需要高配置吗?只要保证网速就可以了呀

网友E:
網件3800除了供電局停電外沒有停過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水星……

有幸和大师的路由器是一样的,但是我是原装固件,不知道是固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就是不稳定,经常要重启才行

网友F:
我家里用的ASUS AC68,同事用的网件的R7000,都挺稳定的。

网友:
电信光纤直接介入?也就是自带猫的功能,这个不好办吧

楼主:
TPlink只是一个品牌,多少钱的都有,性能一定差距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送了个思科,各种配置差的一塌糊涂,要啥没啥,但就是稳定啊,一年不重启也从没有掉线,降速的。
自己 ...

思科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網件3800除了供電局停電外沒有停過機

带调制解调器吗?电信100M光纤直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里用的ASUS AC68,同事用的网件的R7000,都挺稳定的。

这两个型号好像性价比还真不错,可是都不带调制解调器吧,那么路由器换好的了,猫会不会有瓶颈呢,电信送的华为猫其实自带WIFI但是感觉还不如小米呢

网友G:
送的那个猫可能省不掉吧,那就不要考虑带猫的

电信安装师傅说iptv不能从路由器引出,只能从猫引出
虽然有疑问,但是懒得改线去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调制解调器吗?电信100M光纤直连吗?

不帶,但我那個貓就是電信交押金的垃圾貓,跑橋接模式,雖然它可以做路由,但是太垃圾了,連接數一多就死翹翹了,5年了也沒重啟過。最近2B客服說貓老了光功率衰減建議我換一隻。我看到一點速度都不減懶得叼他。

网友:
linksys ea8500 挺稳定的。即使使用第三方lede固件

网友:
用TP LINK 的商业级路由,从来不需要重启

网友:
斐讯免费的k2也用快一年了没出过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型号好像性价比还真不错,可是都不带调制解调器吧,那么路由器换好的了,猫会不会有瓶颈呢,电信送 ...

光纤速度提升后,对应的光猫也要升级的(坐标上海这边)。猫应该不会有瓶颈的。如果楼主的光猫带路由功能,要看看生不能修改光猫的配置,这个要管理员密码。

网友:
rb750gr3 然后配个ap。  ros的路由确实超级强大灵活。  ubnt 的erx也不错,debian的系统可以装点小软件。 不过感觉还是 mikrotik的专业些。

网友:
要省心  华硕的不错,ac68u ac86u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型号好像性价比还真不错,可是都不带调制解调器吧,那么路由器换好的了,猫会不会有瓶颈呢,电信送 ...

从坛友那花了几十块入了一个斐讯的,自己刷的华硕固件,还可以。

网友:
路由器推荐网件和华硕,600以上档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送的那个猫可能省不掉吧,那就不要考虑带猫的

电信安装师傅说iptv不能从路由器引出,只能从猫引出

我就从路由器出的线到IPTV,为了定时开关给小孩看电视
电信安装时是从光猫出线到IPTV

网友:
我用的网件R7000  4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居然没人推荐斐讯神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幸和大师的路由器是一样的,但是我是原装固件,不知道是固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就是不稳定,经常要重启 ...

显然是固件不行啦~
这是另一台别人不要的低端垃圾TP-Link WR841N,自己换了8M Flash / 32M RAM刷OpenWrt,一样稳定得很。

网友:
网件R7000  家用挺不错的性价比可以

网友:
好的,只用过华硕N16,还一直在用,好多年了,稳定的一逼啊,有线千兆,够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显然是固件不行啦~
这是另一台别人不要的低端垃圾TP-Link WR841N,自己换了8M Flash / 32M RAM刷OpenWrt ...

我的4530折腾了好多个版本的固件,因为信号差,家里覆盖不到,最终吃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的4530折腾了好多个版本的固件,因为信号差,家里覆盖不到,最终吃灰了。 ...

你是不是搞丢了原厂ART分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搞丢了原厂ART分区?

这个倒是没有,信号差是相对的,3 根天线竟然比网件内置天线的差许多,原厂固件的信号感觉是最好的,恩山论坛上那几个固件我都试过了。

网友:
斐讯的免费版用着就还可以

网友:
现在路由器都要上全千兆的!ASUS AC66U 以上的都可以,家里AC66U,公司AC87U,稳定得你都忘掉他了。

网友:
tplink的好像不咋的

网友:
千万不要买tplink 后悔啊

网友:
极路由用了快半年了 感觉比tplink dlink要好些 华硕那些高端的没用过

网友J:
楼主楼主,极路由 小米都不要买

就下载个APP  叫转转

去里面搜K2P  110-120元包邮

性能强大,做工牛逼

信号吊炸天

网友:
亲测思科EA4500,没有出现过问题。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排查路由器周边的东西。例如,网线通不通,电源坏没坏,网络稳不稳定,不用怀疑路由器有问题。卖的都是99成新的,2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是没有,信号差是相对的,3 根天线竟然比网件内置天线的差许多,原厂固件的信号感觉是最好的,恩山 ...

这4530无线信号是公认的差,我现在有2个,不过刷了openwrt后确实稳定,我第一个还是2013年买的,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网件,华硕,大几百的,随便挑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楼主,极路由 小米都不要买

就下载个APP  叫转转

斐讯的路由器坛友们都0元撸了不少了,估计不会有人掏钱去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从路由器出的线到IPTV,为了定时开关给小孩看电视
电信安装时是从光猫出线到IPTV ...

好像从光猫接IPTV,不占用宽带带宽,从路由器走占用带宽。IPTV不就是个定制的电视盒子嘛。我家都没在墙里穿线,这可咋破

网友:
用过网件WNDR4300,华硕RT-AC1900P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