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诸位,24V大电流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2-04):
项目背景是这样的:
有一个控制器,控制八路24V10A的直流风机(就是大电扇,散热用的)。控制器里有两块板子,一块是搭载MCU的控制板,另一块上就是搭载这八路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驱动板。
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不知道啥原因,底下的驱动板烧了,烧得很厉害,都烧糊了那种,因为电路不复杂,所以想画下来自己打版重做。单路的驱动电路如图,我应该没有抄错。

驱动方式就是5V的PWM信号,驱动一个15V的快速管MIC4421,然后再驱动75NF75,整体使用低端驱动。
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为了测试,我买了八个24V的小风扇,就像电脑机箱的散热器那种,应该是信号发射机上的吧我也不太清楚,24V 500mA的,测试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但是一实装以后,75NF75就非常容易烧毁,寿命极短,可能一天都不到。

所以想请教大家:
1、这个电路的缺陷在哪。
2、还有什么使用单片机的低电压信号(3.3V/5V)去驱动高电压电机的电路吗,不使用专门的芯片,就是使用MOS管和分立元件的那种?

积蓄不多,5莫元拿来交学费,谢谢。

网友A:
5莫元 学费

在知乎看个直播,最少也要19块钱人民币,硬件工程师就是贱命

网友B:
驱动频率多少?

后面330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
二极管纯粹写意派画法

网友C:
坏了的MOSFET是不是G极击穿的?

网友D:
光耦+继电器也很常用

网友:
10a,接触器了吧

网友E:
1、这种电路只是通过控制NMOS的开关来调速的驱动,直接用三极管就好了,图中2个NMOS并联,类似于电动自行车12管其中的一相的下管,此论坛以前有人把三极管的驱动原理图提供出来了,你找找。

2、GS加个电阻

3、半桥驱动一把一把的也可以用其中的下管驱动部分,根据半桥原厂提供的原理图连接,就应该可以。

4、PWM开关频率控制在驱动芯片和MOS参数允许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种电路只是通过控制NMOS的开关来调速的驱动,直接用三极管就好了,图中2个NMOS并联,类似于电动自行车 ...

感谢指点,根据你的提示去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莫元 学费

在知乎看个直播,最少也要19块钱人民币,硬件工程师就是贱命 ...

别说了,越发觉得劳动力不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继电器也很常用

继电器就算了,光耦怕速度不够,控制板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知道PWM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的MOSFET是不是G极击穿的?

明天去要个坏的,回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频率多少?

后面330的电阻太大了

其实有怀疑过这方面,因为Vgs不够大,管子内阻太大,大电流烧掉。

网友F:
开关损耗大了,mos发热烧掉,改进,可以降低pwm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损耗大了,mos发热烧掉,改进,可以降低pwm频率

控制板现成的,改不了。

网友G:
驱动能力加强一点吧,330R的门级电阻太高了······示波器看看GS波形,是不是上升沿下降沿太长,调到10%以内至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能力加强一点吧,330R的门级电阻太高了······示波器看看GS波形,是不是上升沿下降沿太长,调到10 ...

好的,谢谢了。
这个电路完全是按照烧毁的原板抄的,阻值我也不清楚合不合适,毕竟控制板被密封着,看不到。

网友:
一般mos管还是不太容易坏的。10A电流还是挺大的,需要加装一定的散热片。其次做好关断时的续流,防止Vds的电压过高,击穿MOS管

网友:
楼主这种单向转速控制的电路,一定要加继流二极管,接发类似继电器继流管。否则,每次pwm关断时高回路阻抗产生的高感生电动势,将击穿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