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黑屏怎么弄???

楼主(2018-02-04):
一个老的笔记本,好久没开了,开了后突然黑屏了....

之后想尽办法都不行了......

但是开机关机能看到一点点闪屏,其他时间都是黑的....

量了那两根线,完全没有电压....

进那个小板的插口处是有电的

=============
实在没办法只有报废了,这种电脑报废怎么处理好?有人要垃圾?

这种硬盘随便买个硬盘盒都可以的吗?

网友A:
你开手机闪光灯,从侧面照LCD,仔细看屏幕上有没有显示。

那两个是2KV高压端子,你用万用表量的话直接爆表。

网友B:
那地方是背光高压,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影子,说明背光坏了,一般是换那个极细灯管,或者直接买套件换成LED的。

网友:
直接vga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C:
楼主这么久都没有回帖,是不是被高压电得麻麻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手机闪光灯,从侧面照LCD,仔细看屏幕上有没有显示。

那两个是2KV高压端子,你用万用表量的话直接爆表 ...

没有爆表,应该是没电压了,我上次量的时候,输入输出反复量的....

输入那里是只要一接电源就会有电压,不管有没有开机....输出那里是一直没电压的

=============

确实是背光坏了,用手电筒是可以看到桌面的....接到台式机显示器是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地方是背光高压,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影子,说明背光坏了,一般是换那个极细灯管,或 ...

有显示,背光坏了,一般换个要多少钱?

灯管是在显示屏后面吗?现在还不确定是背光究竟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久都没有回帖,是不是被高压电得麻麻哄了?

怎么可能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高频高压的你是第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高频高压的你是第一个吧?!

真不知道笔记本的背光是怎么样的.....

就算是再高频高压,万用表也不至于显示0吧?

网友D:
遇到过楼主的情况,建议直接买个屏幕大约200元,换上就ok了。

网友E:
2楼正解,你得先知道是屏幕坏了还是显示的排线坏了还是背光驱动升压板坏了,然后淘宝对应换。屏排线20一根,背光驱动板应该大几十吧,屏小几百

我那十年老本子因为开合次数多,换过2回显示屏的排线了,也是只见显示没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正解,你得先知道是屏幕坏了还是显示的排线坏了还是背光驱动升压板坏了,然后淘宝对应换。屏排线20一根 ...

背光没有了,屏幕正常显示....

一般是驱动板坏了?那换个的话是要找同电脑的驱动板吗?

还是所有的驱动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楼主的情况,建议直接买个屏幕大约200元,换上就ok了。

200来说有点不划算了....八九年的老电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没有了,屏幕正常显示....

一般是驱动板坏了?那换个的话是要找同电脑的驱动板吗?

淘宝搜同款型号的背光驱动板吧,可能并不是所有笔记本都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过5年的电脑什么的,能用就凑合用,不能用就扔,修的意义不大

土豪,请跟我做朋友

我第一个08年的本子换了固态现在还依然流畅使用呢,只是大型的游戏搞不定。除非追求性能,好点的本子一般应用用个七八年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难道我会告诉你,我有个奔3 600m主频cpu, 192m内存的本子还在使用么

好奇你用它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奇你用它做什么用?

扫雷啊,很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