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输入7-18V输出12V1A的DCDC芯片

楼主(2018-02-04):
如题:
输入是2S-4S的锂电,电压约为7V-18V,输出是12V,电流约1A

网友A:
http://www.ti.com/power-manageme ... amp;p1241=Converter
按照要求自己选哈。

网友:
buck-boost拓扑,或者sepic拓扑,功耗不保证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power-management/non-isolated-dc-dc-switching-regulator/buck-boost-inverting/conve ...

还是不明白,连MC34063都推荐给我了。

网友:
LT3759,我之前用来做过2-20V转12V/5A,不过片子有点小贵

网友:
查凌特的,有不老少呢!

网友B:
楼主   降压跟升压不能兼得, 只能全部先升压后降压  或者全部降压再升压这样做合适

网友:
果断推荐凌力尔特的同步升降压芯片,18¥/pcs

忘记汇率变了,按美元结算,LTC3118,2.2~18V,2A,6美元一片

网友C:
如果不怕麻烦,我介绍一招:

用一块JMT1808R MCU芯片,三极管驱动两对P+N,在电感的两边,一边做升压,一边做降压,靠MCU检测输入电压来决定哪边驱动,另一边直通。有多节石墨烯电池快充就是这样做的,智能,价格还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连MC34063都推荐给我了。

选适合你要求的啊。
比如
TPS55165-Q1

网友:
LTC3115,2.7~40的输入,输出也是一样范围,是输入输出随意组合哈,免得看错了就来喷我,嘿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电流2A,同步整流,外设超简单,除了电感就几个RC了。当然价格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降压跟升压不能兼得, 只能全部先升压后降压  或者全部降压再升压这样做合适 ...

早就能兼得了啊,看我上面的。单片升降压方案,多年前就有各个公司搞,只是限于价格什么的普及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就能兼得了啊,看我上面的。单片升降压方案,多年前就有各个公司搞,只是限于价格什么的普及的很少 ...

价格感人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5
看看这个模块,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能恒压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感人

楼主项目估计是不缺钱的,只解决技术问题,哈

网友:
升降压的一般 用  buck boost 结构,有专用芯片

网友:
MP1470, 几毛钱。TPS54331和MP1470我大量用,质量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降压跟升压不能兼得, 只能全部先升压后降压  或者全部降压再升压这样做合适 ...

用TPS54331测试过,输入几V,输出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怕麻烦,我介绍一招:

用一块JMT1808R MCU芯片,三极管驱动两对P+N,在电感的两边,一边做升压,一 ...

这种方案用在移动电源上我有试过,但是如果用在负载变化比较大的环境下,过冲尖峰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案用在移动电源上我有试过,但是如果用在负载变化比较大的环境下,过冲尖峰会不会很大? ...

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JMT1808R MCU,一般移动电源用的是非常低端的单片机:其一CPU, PWM频率不高,PWM分辨率太差; 其二是CPU性能太差,不能快速反应。而JMT1808R是73MHz的主频,DSP用于做PID加速,环路时间非常短,当然,自带可编程运放,检测电流就不要用外部运放了。PI做的好(最好要分几档),负载跟踪能力就会比较强,石墨烯电池是100W的,负载变化跟踪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搞复杂了嘛,用Boost芯片改Sepic就行啊

楼主:
谢谢网友的热心回复,我也仔细上网查了,有介绍说只要是升压的Sepic片子都可以自动升降压,网上也给了些电路,但看不很懂,目前在学习中,对电源这块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适合你要求的啊。
比如
TPS55165-Q1

谢谢,目前来看,是我电源电路的水平很差,所以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推荐的这个芯片看来是非常符合我的需求,就是怕买不到。
我先好好学学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的热心回复,我也仔细上网查了,有介绍说只要是升压的Sepic片子都可以自动升降压,网上也给了些电 ...

sepic cuk zeta随便选,只要不在乎效率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F:
TI和LINEAR都太贵
有没有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I和LINEAR都太贵
有没有国产的?

这类芯片没什么量,没什么厂家有兴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