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如何设置成wifi上网,LAN口调试?

楼主(2018-02-05):
现在的情况是一台装centos7的笔记本,用wifi通过手机热点上网,LAN口接交换机,通过NFS调试下位机,经常用TFTP下载Uboot和kernel到下位机。
现在想设置网络,使chrom,Yum用wifi上网,NFS,TFTP数据走LAN口,有没坛友做过?

网友:
只要别把lan和wifi设置到一个网段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吧,原来用过双网口,一个DHCP接路由,另外一个固定IP接开发板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