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人推荐过的可以测量记录电流的ATMEL开发板的名字

楼主(2018-02-05):
之前看到过有人推荐使用ATMEL的一款开发板,可以用来做uA到mA级别的电流测试+记录,忘了是什么开发板了。

网友:
以前有个帖子里面有人介绍过,忘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这款Demo 可以直接测量MCU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这款Demo 可以直接测量MCU的功耗;

谢谢,看功能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B:
上面都是专用的板子。想通用的话可以看看atmel 的power debugger。

网友C:
最新的ULINK集成了功率测量功能

网友D:
我还推荐过ST新出的类似的板子,带屏和上位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0239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推荐过ST新出的类似的板子,带屏和上位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 ...

谢谢,看来现在各家厂家都注意功耗的连续测量和显示,并且这部分都是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是专用的板子。想通用的话可以看看atmel 的power debugger。

谢谢,这个板子的价格淘宝上上千,看来对mcu来说定位比较高端的开发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ULINK集成了功率测量功能

谢谢,这个不知道支持多大范围的电流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这款Demo 可以直接测量MCU的功耗;

这板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板子的价格淘宝上上千,看来对mcu来说定位比较高端的开发版了。 ...

这颗MCU 是主打低功耗的,板子价格,MicrochipDirect 上也就418¥,可以支付宝付钱;不过还得额外算上税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ATSAML21-XPR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