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S5047D做过编码器的吗?我想用在步进电机上面,行不?

楼主(2018-02-05):
我想在步进电机上面装个编码器验证一个程序。但是我的电机不是双出轴的,装光电编码器太麻烦。就想来装个磁编码器,用AS5047D来做1000线的。不过我总觉得没有光电的准确。

网友A:
磁编码器不也要双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编码器不也要双出轴

不要,把磁铁用胶水粘在轴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把磁铁用胶水粘在轴上面就可以了。

你是用同步带或者齿轮?
那你需要先把电机安装在结构上,然后再安装磁编码器的电路板,操作起来难度大一点

楼主:
电机的尾巴那里有4个现成的螺丝孔,装电路板很容易的。现在就是不知道 AS5047D做1000线磁编码器 工作起来准不准,我没有用过磁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尾巴那里有4个现成的螺丝孔,装电路板很容易的。现在就是不知道 AS5047D做1000线磁编码器 工作起来准 ...

磁编码器都是1°左右的绝度精度,这点肯定比不上光编
但是分辨率上面是没问题的,肯定比1000线的好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

网友B:
>不要,把磁铁用胶水粘在轴上面就可以了。
Do you have a picture?

网友B:
>磁编码器都是1°左右的绝度精度,这点肯定比不上光编
what is the normal accuracy for opto-encoder?

网友:
如果仅仅验证下程序,直接购买一台带编码器的闭环电机更省事,不知道安装尺寸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

网友C:
用过AS的词编码器。很稳。最后一位不带跳的。前提是用AS自己的磁铁

网友:
肯定没有光电的稳定,前提是光电的别用国产货(我用的长春禹横的其中一相会在某点脉冲乱跳),起码也要用欧姆龙
磁编码器貌似对安装精度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AS的词编码器。很稳。最后一位不带跳的。前提是用AS自己的磁铁

请问 AS自己的磁铁 是找谁拿的?在代理那里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磁铁用胶水粘在轴上面就可以了。
Do you have a picture?

没有照片,我还没有开始弄呢?
这是我做的示意图:

网友D:
磁铁能做1000线的?间隔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铁能做1000线的?间隔多大?

我看原厂的资料是这么写的,具体我还没有做。
你是问磁铁和IC的 间隔 是吧,大约在1mm左右。

网友:
磁铁直径多大?1mm会不会干扰,

楼主:
磁铁 ∅6mm x 2.5mm
这些都是官方提供的资料上看到的,我也不清楚。

这些 11楼的 “YFM”   应该比较清楚。他有用过。

“YFM”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呢?

网友:
直径6mm,1000线,你的码盘要很大的,否则是不是要干扰了?我做过光电二极管,一条缝,也上不了那么高。

网友:
现在用的编码器4096

网友:
有做磁阻的,以前北京一个公司推过。你查查,看看能否做1000

网友:
墙外面很多开源的就是用的这个方案。

网友:
用的AS5045,12位,没有太去关注绝对精度。

网友:
步进电机加磁编的早就有了开源方案,可以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 AS自己的磁铁 是找谁拿的?在代理那里拿的吗?

我直接申样片连磁铁一并申请了
http://ams.com/eng/Products/Magnetic-Position-Sensors/Magnets
某宝上也见有卖的没有买过
算了直接发我做的小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铁能做1000线的?间隔多大?

直径5mm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编码器都是1°左右的绝度精度,这点肯定比不上光编
what is the normal accuracy for opto-encoder? ...

光编可以做到1个LSB的误差
原理不同,光编是光电码盘,码盘上面开的槽是不会跳动的
磁编就不一样了,ADC采样霍尔元件的电压,然后使用反三角函数或者其它算法计算得到角度,太多环节都会带来误差
二者有点像SAR ADC 和 Σ-Δ ADC 之间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申样片连磁铁一并申请了
http://ams.com/eng/Products/Magnetic-Position-Sensors/Magnets
某宝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AS的词编码器。很稳。最后一位不带跳的。前提是用AS自己的磁铁

AS自己的磁铁在哪里有卖?

网友:
买芯片送磁铁。淘宝上很多。

网友E:
我有用来方便调试电机。磁铁对中是个大问题。不对中会有误差的。

网友F:
用过AS的磁编码器。很稳。最后一位不带跳的。我是用淘宝上买的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AS的磁编码器。很稳。最后一位不带跳的。我是用淘宝上买的磁铁

淘宝链接推荐下呀,我也想买个测试下

网友:
我用过那种类似一个较大的电位器,大概有1W那种体积的,256线的磁编码器,200多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里面进很多灰尘,一样稳定可靠,可惜是5V的,要加一个7805才能用在24V上。后来都换成了50元的光电的了。一样用,便宜,不心疼,坏了换。
他里面的磁铁是径向充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用来方便调试电机。磁铁对中是个大问题。不对中会有误差的。

不是AS的芯片自己带有校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