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 6网卡扩展方案

楼主(2018-02-06):
I.MX6UL 6网卡扩展方案

采用方案三,cpu自带2个网卡,usb扩充4个网卡,

采用方案三,cpu自带2个网卡,usb扩充4个网卡,

这种方案是否可能,扩展的网卡能达到什么性能?

usbhub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工业的不要这么干
消费类的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不要这么干
消费类的随便

那如何扩展出网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扩展出网卡呢?

不要用usb。usb可靠性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usb。usb可靠性太差。

不用usb 这款cpu 怎么扩网卡?

网友C:
6UL 不适合这种网络密集的应用,本来就是定位在中低端的,iot之类。对性能有要求,建议上NXP的 landscape系列。

网友D:
如果对性能没要求,带VLAN的交换机想扩多少就有多少。
USB网卡的稳定性,参考树梅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性能没要求,带VLAN的交换机想扩多少就有多少。
USB网卡的稳定性,参考树梅派 ...

带VLAN的交换机芯片 有支持光纤的吗?

网友:
楼上兄弟,你捣鼓各种网卡,交换机芯片都3-4年了吧。
所以各种方案应该是最清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UL 不适合这种网络密集的应用,本来就是定位在中低端的,iot之类。对性能有要求,建议上NXP的 landscape系 ...

landscape 系列是 arm构架吗?

网友E:
这么多网卡,直接x86,便宜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网卡,直接x86,便宜量足

x86工业级比arm贵好多的

网友F:
为什么不是这种架构?

网友G:
MII/RMII接口外扩交换机芯片吧

网友:
这些网口都是要同时使用吗

网友H:
扩充网口,不是问题。问题是,扩充的网口总共要跑多少数据量,是否都需要处理器处理,处理器是否处理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I/RMII接口外扩交换机芯片吧

前两个网卡 需要支持光纤

交换机芯片  有支持光纤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扩充网口,不是问题。问题是,扩充的网口总共要跑多少数据量,是否都需要处理器处理,处理器是否处理的过来 ...

每个我网卡 有10m性能就行

网友:
Marvell去看看,很多的。

网友:
ls1024 或者am5728

网友:
有参考设计

网友:
要干嘛?做路由器?USB设备容易掉线

网友:
那么多网卡,处理器是否能及时处理数据?包括广播风暴情况下如何应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x86工业级比arm贵好多的

不会的,家伙宝上看看,

网友I:
这么多网口啊,如果要高性能和可靠性,就需要NP了,看看NXP收购的Freescale的QorIQ系列吧。我玩过几个低端的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 ... latforms:QORIQ_HOME

前面的兄弟说的好,USB的真不稳定,我有产品上在用,很痛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么多网口啊,如果要高性能和可靠性,就需要NP了,看看NXP收购的Freescale的QorIQ系列吧。我玩过几个低端 ...

是LS1012之类的吗,现在可以拿到货了吗

网友:
不知道 mt7621 有没有工业级的, 自带switch, 每个网口都是可以独立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LS1012之类的吗,现在可以拿到货了吗

我玩过PowerPC内核的P1020, P2020,芯片肯定没问题,随便买。然后PCIe可以扩展很多网卡,肯定是安全可靠的。

网友K:
RTL8035,支持光口,MOXA普通交换机用的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L8035,支持光口,MOXA普通交换机用的这个片子

能做到-40℃~85℃ 工业温宽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能做到-40℃~85℃ 工业温宽吗?

交换机-10到60,芯片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换机-10到60,芯片未知

我们要求 -40~85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是这种架构?

port0-->eth0
port1-->eth1
port2-->eth2
port3-->eth3
port4-->eth4
port5-->eth5

这个驱动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L8035,支持光口,MOXA普通交换机用的这个片子

port0-->eth0
port1-->eth1
port2-->eth2
port3-->eth3
port4-->eth4
port5-->eth5

这个linux驱动好实现吗?

网友C:
可以的,用最新的Linux dsa 交换机驱动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用最新的Linux dsa 交换机驱动架构。

只是用 vlan tag,  老的驱动框架也是可以的吧?

有没有相关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用最新的Linux dsa 交换机驱动架构。

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扩展网卡很少用这种模式的,基本是localbus,pci,usb......,这种vlan扩展方式有什么弊端?

我知道的弊端是,vlan出来的网卡不能插在同一台交换机上,am335x的两个网卡就是switch  vlan出来的。

imx6ul的两个网卡不是switch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I/RMII接口外扩交换机芯片吧

rtl8306怎么样?6port,支持光纤的,很多光纤收发器都是用的这个芯片。

楼主:
这个是工业级的  采用美国Marvell芯片:88E6131-1C000芯片,8G超大背板带宽,9K巨帧包,工业级标准,   ◆最大支持4个千兆光口,最大支持2个10/100/1000MRJ-45电口网络 ◆电口能自适应10/100/1000M、全/半双工模式、直通线/交叉线连接方式 ◆灵活的接入模式,高度的质量可靠性及稳定性; ◆支持流量控制,能防止广播风暴 ◆支持最大2M的信息包 ◆动态LED批示灯,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采用防雷器件,完善的雷电、浪涌,ESD防护设计,有效减少了雷电感应造成的损坏。 ◆适合标准: IEEE802.3u 100Base-TX 和 1000Base-FX ◆接口标准:    电口:RJ-45,10/100/1000Mbps(自适应)    光口:ST/SC/FC,1000Mbps(全双工) ◆流量控制:   全双工IEEE802.3x流量控制   半双工背压流量控制 ◆LED指示灯:PWR, LINK,L/A,FX1, FX2,FX3, FX4 ◆电源: 5V2A ◆工作温度::-40 ~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