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小孔开口参数通常是多少?

楼主(2018-02-06):
大家好,最近设计6061铝型材,截面上有几个安装孔,好像说小孔要做成开口孔,不知道这个设计参数通常是多少,也就是孔径多小的孔要做成开口,开口宽度要什么尺寸?请有经验的给说说。多谢

网友:
根据你设计的尺寸去淘宝上找相近的,然后再借鉴到底攻M2.5 还是M3的丝孔不就OK了,一个顺丰的成本,比纸上谈兵来得实在多